伺服主轴和变频主轴比较

楼主(2005-09-14):
求助各位大侠,数控机床伺服主轴和变频主轴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指教。

网友A:
伺服主轴的起停性能好,低速扭矩大,在进行很好的速度控制还能进行较准确的主轴停止位置的控制(主轴定位),但价格较高。 而一般的变频主轴只能进行主轴的旋转速度的控制,且它的低速度扭矩小,电机不能在较低的速度下进行工作,如需要进行低速加工则要通过减速箱来实现,起停时间一般都较长。

网友B:
这是两种不同的控制系统,前者是随动系统,后者是调速系统。

网友C:
上面楼主讲得很对,我补充一下.一般的数控机床大多会用变频主轴,一是因为相对而言价格较低,二是容易实现高速和大功率.当然,也满足大多数加工要求. 另变频主轴也可进行对主轴的定位控制,刚性功丝等也可实现.主要是看所选主轴电机及变频器. 主轴电机带编码器,变频器加PG反馈脉冲卡就可实现.当然效果肯定是没有伺服主轴来得好.国内中心机大多这样做.

网友D(2005-10-28):
樓主問題其實也就伺服與變頻的比較 我另外補充 此伺服為感應伺服非同步
可分價格及性能來比較 樓上也都有指出 不在多說
機床切削能力來自主軸旋轉 不同材料需不同切削速度才能顯出其效益 另外切削表面粗糙度跟轉速也有關 越高速鏡面效果越好 伺服馬達特性與變頻特性可以從扭力曲線圖來看就很清楚其性能
變頻+編碼器就可以達到精密定位或剛性攻絲有些不同看法 自動換刀可能必須借助機構設計 剛性攻絲用伺服來做都很辛苦 不在伺服能力而是在傳動機構 我曾用變頻+編碼器來做剛性攻絲半年 宣告失敗 一般伺服要做到M6攻絲就很辛苦 目前已做到M2
另外還有電主軸 有需要我再談

网友E(2006-07-11):
看了后收获不小。

网友F(2007-10-03):
大开眼界讲的太好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其实与变频和伺服的区别一样,变频的低速扭矩下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机床对主轴的要求是恒功率曲线。速度越低扭矩要求越大,所以变频主轴在铣床上的应用主要还是中高速铣,而对与铰孔、堂孔无能为力。对于车床要采取换档的方式增加低速扭矩。
    定位方面一些变频器加PG卡也可以实现,但零速扭矩、稳定性还不理想。
    刚性攻丝就要看你用什么数控系统了,比如像凯恩帝、华中、广数他们多数系统变频器是能做刚性攻丝的,只是攻丝速度不能太高,像发那科、西门子这些系统就不用想了,变频根本没戏。 早期我们曾经用安川G7加PG卡在发那科上做刚性攻丝,调了几个月根本不行。两年后用自己的伺服主轴才实现了刚性攻丝。
    这主要是取决于数控系统实现刚性攻丝的方法。国产数控系统刚性攻丝主要是依照每转进给的方式,这样只要主轴在攻丝时速度波动不大就能完成,而真正的刚性攻丝需要的是两轴的插补,对主轴要求能象伺服轴一样有很高的响应速度和加减速特性,还有就是调速比,主轴必须能工作在1转甚至更低的转速上,
    国产数控系统这样主要原因也是中国数控系统起步源于发那科3系统,还有因为过去国内大功率伺服的成本问题。近几年国内异步伺服的发展解决了这一问题,部分数控企业开始改变刚性攻丝的方式,采用主轴与Z轴插补实现,提高刚性攻丝的速度和精度。

网友H:
狂顶!要是给加薪水,天天顶!

网友I:
什么觉悟啊!我没薪水还帮忙顶呢!

网友J:
又 见高人了

网友K(2007-11-03):
问一下,大家为什么都谈异步伺服啊,同步伺服不是用的更多嘛?机床行业我不懂,但在其他领域,还是同步伺服多啊。至于低速时转矩,以及起停的响应问题,也明显有优势,只是价格比变频贵而已。功率做不大也是以前的事情了。

网友L:
异步伺服在转速和成本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网友M:
高人啊,受教了

网友N(2009-09-12):
高人啊   小子受教了    我刚做机床没多长时间  有好所东西还不知道  加我QQ 442124253   备以后请教  谢谢

网友O(2010-01-23):
主要是价格问题,如果不惜成本,那当然首选伺服主轴电机了。一般数控机床改造,都选变频主轴。特别是大功率主轴,如果不考虑刚性攻丝等特殊要求,一般首选变频主轴。因为功率越大,它们的价格差距就越大。我改造的定梁龙门铣镗主轴电机37KW,采用国产变频器和变频电机价格在2万左右。

网友P:
楼上讲的很对,主要还是成本问题,我单位用的铣头30KW,也是变频的,加上原有的机械档位,工作的很好,变频器闭环控制没有尝试过,开环矢量也不错,转速也可以做得很低。

网友Q(2012-03-14):
高人啊,受教了............

网友R:
我们公司买了3台专门用来钻孔攻牙的加工中心,主轴都是伺服电机的,学习了。。。。。。

网友L:
钻攻中心的主轴一般都是伺服主轴,不是普通伺服,转速高,力矩大。

网友S:
变频主轴攻丝时,是利用主轴编码器反馈主轴转动角度与进给同步实现的,跟变频器无关,与伺服主轴的控制原理不同。

变频主轴不能实现主轴分度(有的系统称能做到分度精度1°,我没用过,估计不会有太高的精度和稳定性);伺服主轴能做到精确分度。

网友D:
变频主轴攻丝时,是利用主轴编码器反馈主轴转动角度与进给同步实现的,跟变频器无关,与伺服主轴的控制原理不同。

变频主轴不能实现主轴分度(有的系统称能做到分度精度1°,我没用过,估计不会有太高的精度和稳定性);伺服主轴能做到精确分度。

兩種的控制方式原理是相同 攻絲是主軸旋轉角度與Z軸進給的補間關係 編碼器是回饋位置與角度 驅動主軸還是得靠變頻器(矢量)

在車铣複合設備 主軸還須當C軸用 只要加工精度 選型合理 正確組裝要做到分度精度0.01° 並不困難 大型立車常因設計選型錯誤 達不到其要求精度 就算是用伺服也未必能達到

网友T(2012-05-17):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侠的讲解。

网友U(2012-07-11):
学习了 多谢各位讲解!

网友V(2012-09-09):
引用 网友T: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侠的讲解。

网友W(2012-10-16):
直接的说,一个是位置环,

网友X(2012-12-03):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顶一个!!!!!!!!!

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Z:
有没有说得更具体一点啊,或者哪儿有资料可查

网友AA(2013-11-13):
受教 受教 多谢各位讲解

网友AB:
“伺服主轴和变频主轴比较 ”

1、交流伺服的调速,也是变频调速,所以伺服主轴与变频主轴没有什么差别;

2、变频调速是恒转矩调速,高速、低速额定转矩不变;

3、所以主轴电机“速度闭环”恒高速运行,采用机械调速的方式,低速可获得成倍的加工力矩!

网友AB:
4、机械传动调速,就是杠杆原理,力矩与速度反比增加,举例说速度减至1/10,力矩增大至10倍!

网友AB:
5、如果主轴使用机械传动调速度,不要轻易改电机调速,或者让电机“速度闭环”恒高速运行,低速仍用机械传动调速为好!

网友D:
老劉 你少在這裡"毀"人不倦

簡單來說 一個是速度開環 另一是速度閉環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老劉 你少在這裡"毀"人不倦簡單來說 一個是速度開環 ...

1、既然都是变频调速 ,都可以是速度闭环;

2、傻帽不懂,傻叫唤,你问问别人,伺服、变频是不是都可以速度闭环恒速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老劉 你少在這裡"毀"人...

變頻是閉環???!!!

呵呵 這裡搞變頻的人很多 怎麼你們的技術都是假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變頻是閉環???!!!  ...

1、笨鸟就是这样无知,笨鸟你想想,变频交流电机才能调速;

2、伺服首先就是要能调速,所以交流伺服必须首要能变频;

3、伺服主轴,不需要定位,只需要调速,用伺服主轴,就是用的变频主轴!

4、变频都能闭环控制!你画的图中,速度环、电流环就是变频器的速度环、电流环!

5、笨鸟原来是一个大老粗!骂人的大老粗!无知的大老粗!

网友AB:
6、主轴进给运动,需要定位,需要伺服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6、主轴进给运动,需要定位,需要伺服控制!

本想誇你 在仔細一看 還是錯 會用在進給運動 絕不會叫主軸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D:變頻是閉環???!!!  ...

我只會罵你 其他人我頂多嘲笑挖苦 因為你老劉"犯賤" 欠人罵 因為你不專重專業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用在進給運動 絕不會叫主軸

1、主轴的调速是一个运动控制,这个运动控制不需要伺服;

2、主轴的进给运动是另一个运动控制,他不仅要调速,还要需要定位 ,所以必须用伺服!

3、“進給運動 絕不會叫主軸”,是笨鸟自己无知的理解!

网友D:
笨鸟说,伺服主轴是“速度開環”,变频主轴是“速度閉環”,算是“專業”还是糟践“專業”?

------------------------------

老劉你賊性不改 又亂栽贓  我何時講過這樣的話

"簡單來說 一個是速度開環 另一是速度閉環" 這才是我講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 "簡單來說 一個是速度開環 另一是速度閉環" 這才是我講的

1、那笨鸟告诉大家,伺服主轴和变频主轴,那个是“速度開環”,那个是“速度閉環”?

2、为什么不回答?是不是知道自己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簡單來說 一個是速...

我講過那麼多次 變頻是速度開環 在你講的張力控制 處處可見 你老了你癡呆了 一點記憶都沒有了

廣義的運動控制 針對帶有訊號回饋之任何電機

狹義的運動控制 只對伺服電機

希望你尊重專業 不要在這裡製造垃圾言論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  變頻是速度開環 ……

1、笨鸟说“ 變頻是速度開環 ”,“伺服是速度閉環”,这是句外行话!

2、笨鸟的“伺服速度閉環”,就是在变频调速上做的,笨鸟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D:
2、笨鸟的“伺服速度閉環”,就是在变频调速上做的,笨鸟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哈哈哈這句話應該是我去年對你講的話 那時你說: 變頻是騙局 編碼器是騙術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這句話應該是我去年對你講的話 ……

1、请帖出来!

2、既然去年知道,今年又忘了,“ 變頻是速度開環 ”?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這句話應該是我...

顯然你癡呆 老是在張冠李戴 連問的內容都搞不清楚

网友AC:
机床一般用变频就可以了除非需要经常变速才会用伺服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机床一般用变频就可以了除非需要经常变速才会用伺服

1、 变频就是经常用来调速的;

2、伺服用于主轴,只是调速,没有定位,与变频调速主轴一个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机床一般用变频就...

老劉 你怎麼又在胡說八道 伺服主軸不用在定位 那怎麼做換刀 怎麼做攻牙 怎麼做車牙

怎麼將主軸轉速控制在3%以內

网友D:
引用 网友AC:
机床一般用变频就可以了除非需要经常变速才会用伺服

你在講30年前的老故事嗎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 怎麼做換刀 怎麼做攻牙 怎麼做車牙 怎麼將主軸轉速控制在3%以內

1、換刀 、做攻牙 、車牙 ,这些都是与主轴进给动作相关的运动控制;

2、主轴速度与进给位置有关时,主轴的速度由进给位置信号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怎麼做換刀 怎麼做攻...

老劉 先把專業術語搞清楚 再來討論

"主軸進給"???!!!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 "主軸進給"???!!!

1、主轴的运动包括主轴的调速旋转运动和主轴的进给运动 ;

2、笨鳥慢飛这个也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主軸進給"???!...

我是不明白 請問 主軸進給用在哪裡 又怎麼用 歡迎其他網友幫我釋疑

网友AB:
3、主轴的进给运动,是与位置相关的运动;

网友D:
主軸都是用在旋轉運動 主軸進給應該是指主軸直線運動 這我到真的沒見過

相關位置 那就是C軸 誰知道C軸是用在進給 我可沒聽過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主軸都是用在旋轉運動 主軸進給應該是指主軸直線運動 這...

1、露馅了吧?!

2、主轴的进给运动都不知道的家伙,在这里装什么???

网友AD(2014-09-03):
看了半天,是不同行业对同一个东西用了不同的术语。

网友D:
主軸的定義 都是電機用來作旋轉用 如铣軸 車軸 若當分度來用就有A'B'C 軸

透過傳動機構將旋轉運動轉成直線運動都稱之進給軸 並沒有產業別就有不同的術語_

网友AD:
引用 网友D:
主軸的定義 都是電機用來作旋轉用 如铣軸 車軸 若當分...

轴根据用途分为旋转轴和直线轴,旋转轴工作模式又分为速度控制模式和轮廓控制,这没错吧?!如果速度控制模式不是使用模拟量控制的,那么这几种对于驱动器来说,完全相同,驱动器并不知道控制系统当前将电机用于什么用途,工作于什么模式。此时,驱动器只知道,你发多少脉冲(或总线数据),我就转过一定角度(或线)。也就是说,对系统和驱动来说,对同一东西,叫法可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