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关于使用中如何减少晶闸管击穿问题???

楼主(2005-09-14):
如何减少晶闸管击穿问题?我发现如果要是晶闸管模块击穿,590的维修工作很难进行,换控制面板,也没什么效果.求助?????

网友A:
你能否说得详细的,比如电流多大,是原装的还是扩容的等,那样我才能回答你。

网友B:
1。加快速熔断器,保护可控硅 2。线路电压问题,尤其在逆变时,出现颠覆,环流烧,那样快熔也没用,如果是这样,就加整流变压器 3。限流参数整定 4,扩容的问题,就很难说了,太多细节

网友C(2005-10-17):
1、合理选择交直侧快速熔断器。 2、尽量避免系统运行中断电。 3、直流输出波形要均匀。 4、只要能满足生产,工艺需要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

网友D:
发现如果要是晶闸管模块击穿,590的维修工作很难进行,换控制面板,也没什么效果.求助????? 负载接灯泡

网友E(2007-11-30):
应该是过电压造成的,不能简单的用快熔作过电压保护的唯一元件,用阻容吸收比较经济,但效果不怎么好,主要是反应较慢。如果对生产要求比较高,应尽量用高能压敏电阻,021-28397704 15900811771 江涛。欢迎来电探讨过压保护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