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一个脉冲信号与PlC接口问题

楼主(2005-09-14):
我用一个涡轮流量传感器,电源是12VDC,输出一个频率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高电平8V,低电平0.8V,频率为0---1500HZ之间,打算接入siemens cpu224,但西门子高电平15V,低电平5V,要考虑干扰,本人学的是机械,是电子方面的外行,请问各位给些具体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先试试,200的输入点并不是全部遵循高电平15V,低电平5V,某些输入点或许可以适用你的情况,我手头没有200的手册,建议仔细查看。实在不行再用电路转换成24V。

网友B:
用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就OK了.

网友C:
西门子要求的低电平是5V以下都可以,所以你的低电平满足要求,关键是高电平要用电路转换实现,这个不难!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