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90+如何实现操作面板的升速降速??

楼主(2005-09-14):
590+如何实现操作面板的升速降速??我想用590+的操作面板上的△,▽键实现电机的升速降速。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朋友,不知道你这是作什么用,那样很不实用也很麻烦。那只能在设定参数里面做。

网友B:
也可在外部用C7,C8端子实现电机的升速降速,但要组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