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液位计测液氮的液位高度?

楼主(2005-09-14):
初次接触液氮罐的测量问题,不知道如何选,请行家指点:什么样的液位计测液氮的液位高度?谢谢

网友A:
就仪表而言:差压变送器或双波纹管差压计均可。提醒 取压方式须注意!

网友B:
楼上的很对!

网友C:
磁翻版液位计就可以

网友D:
你好: 如果你的控制和测量精度不高,只控制2个点的液位的话,使用316的压力表(电接点)都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但是如果要求控制精度高的话,直接测量液氮的液位,而不是汽化以后测量的话,用3051,1151的差压变送器是不能耐这么低的温度的,如果是用引压平衡温度的方法也可以用差压变送器测量。 从顶部引压应该已经汽化的氮气,温度不是很低了,而低部的压力测量却是液化的氮,其温度应该在-150度以下 如果不引压的话,那么可以使用HS-956的压力变送器来测量,比较,它可耐-193度的低温,而性能稳定,曾经用过,的确可靠。 邮箱:liufagui@126.com

网友B:
请注意液氮罐是低温罐。真空保温罐,中间还有珠光砂。 还是aa88说得对!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差压变送器,磁致伸缩和杆式电容式液位变送器都有可能在此场合发挥作用,但各有有缺点,选哪一个还的由你的具体情况决定。具体说明如下。 《差压变送器》 优点:万一变送器出问题,更换容易。 缺点:1.在这种情况下精度回较低,原因是液氮罐一般不会很高,所 以折合成的压力比较小,小压力量精度相对就低一些; 2.由于液氮温度在-196度,为保证压差变送器的敏感头正常工作,必须加引压管,这就得看现场允不允许了。 《磁致伸缩》 实践证明,该原理得敏感头是可以耐得住低温的,所以可能是一种选择。 优点:精度高,做工好的话,可靠性也挺高。 缺点:1.由于多数氮罐属于高压容器,所以出口较小,磁致伸缩液位计的浮子可能进不去。 2.液氮罐内由于制氮工艺问题,经常混有水份,液面顶部可能结冰。这样,浮子类的液位变送器都会出现浮子被卡住的现象。 《射频电容杆式变送器》 优点:安装和拆卸比较方便,可靠性也是那句话,做工好的话也挺高。 缺点:精度低一些,在1%-2%左右,不过在这种场合下这个精度应该够了。

网友F(2009-10-15):
选用成都云光科技有限公司专门设计的液氮液位报警仪就可以实现液位测量,精度高、稳定可靠。我已经用过好几年了,效果很不错。

网友F:
成都云光科技有限公司的网站地址是http://www.cdsunshine.com/,你们自己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