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速度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

楼主(2005-09-14):
我在论坛上看到一些朋友对欧陆590速度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不是很清楚(我是这样认为,如果我的观点错了请各位朋友给以指正。),因没有太多时间一个一个参加讨论,就在这里发表我的一些看法。 资料下载连接: http://www.easy-plc.com/Subject.asp?zhtid=5 http://www.easy-plc.com/index.asp http://down.easy-plc.com/ 用直流测速电机作反馈源,对应的就是测速仪校准板了。此板支援校准范围为10—199V的交流和直流模拟测速电机。测速仪校准电压,用两个10路直排开关为个位和十位。用一个1路开关为百位。 校准板的设置电压直、测速电机的最高转速/最高电压和主电机的最高转速,三者之间是有一固定的计算公式的。用此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主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所要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设用此公式计算出主电机额定转速下校准板的电压值为V,V1大于V,V2小于V,那么: 当把V1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在最高速度时主电机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之上,那是不允许的; 当把V2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小于额定转速之内; 就是说如果把V作为校准板的设置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以内,这是我们需要的。 此公式是:V校准=(V测÷R测)×R主 V校准: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 V测:测速电机的额定电压值; R测:测速电机的额定转速; R主:主电机的额定转速。 例:一直流电机额定转速为540—1200R/min,测速电机额定转速为2000R/min,额定电压为110V,请设置校准板的对应电压值。 V校准=(V测÷R测)×R主 =110÷2000×1200 =66(V) 即:校准板的设置电压为66V。 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朋友指正。

楼主(2005-11-17):
不用客气,我也希望能多看到一此电气基础的文章。

楼主:
大家好!真希望能多分享朋友们的一些不传之秘.

网友A(2006-01-04):
石英钟大哥您好,我急需欧陆590+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下吗?
我前几天看到你的帖子有关于欧陆590的资料,我新手需要你帮忙.
我E-MAIL:lzjrjq@yahoo.com.cn 非常感谢.

网友A:
真的很受用,石大哥

楼主:
刘琦,资料已经发送给你了,请查看邮箱.

网友A:
真的很感谢石大哥,我是新手刚接手欧陆,以后免不了多多来请教,我用的是欧陆590+,石大哥给我的是590P不知道这有多大差别呢?

网友A: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再次感谢:)

楼主:
590P的内容其实就590+.

网友B:
石工你好;这次资料收到了非常感谢,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有请多多指教

网友C:
请问石英钟先生:我公司的591说明书上说,测速校准板R6R7阻值计算公式为:(满速时测速发电机电压-10)千欧,与阁下所说不同是怎么回事?另还有下列问题请教:
1、两象限控制器591 上的B8(程序停机)端子出厂时接有线,众所周知,两象限是不具备回馈制动功能的,但正常运转时测其为0伏,问断开它是否有影响?
2、G3\G4端子+24V微测速仪电源引自何处?若使用的是测速发电机反馈,那么是否该两端子可不接?

楼主:
小尖刀:
问题1:你所说的是校准电阻,我在这里说的是可改变的测速电机校准电路板,两者是不同的。
问题2:正常运行时B8是不能为断开的,在两象限控制器中B8程序停机其功能相当于惯性停机。
问题3:在微测速仪校准板中有G1 G2 G3 G4 F1五个端子,G1 不使用,G2 外部24V直流电源,G3 +24V电源(内部电源),G4 0伏电源,F1 光缆输入插座,此种校准板只能使用微测速仪;如果作用测速发电机就要使用测速电机测速仪校准板,其G1、G2为用作交流测速发电机,G3、G4为用作直流测速发电机。

网友C:
对不起,石工,还是没完全弄明白,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按我所说的公式计算出的校准电阻值对应的正是你的公式得出的校准电压?在用测速发电机反馈时,G3G4接的是反馈输入吗?微测速仪是怎么使用的?谢谢!

楼主:
校准电压与校准电阻的关系是:由我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校准电压来计算校准电阻.以我上面的例子为例:
V校准=(V测÷R测)×R主
=110÷2000×1200
=66(V)
那么 校准电阻R6+R7=(满速时测速发电机电压-10)千欧
=66-10
=56(千欧)
G1、G2、G3、G4都是用作反馈输入的,只不过G1、G2用作交流测速发电机,G3、G4用作直流测速发电机。在校准板上有一开关用来转换交直流输入,AC为交流输入,DC为直流输入。
至于微测速仪的使用和上面的使用是一样的,按照微测速仪校准板上的各端子功能接线就可以了。各种反馈方式的选择设置在速度环里面设置,
速度环SPEED LOOP——速度反馈选择SPEED FBK SELEC/里面有四种方式可供选择(1)电枢电压反馈ARM VOLTS FBK (2)模拟测速度电机反馈ANALOG TACH (3)编码器(微测速度仪)反馈ENCODER (4)模拟编码器(微测速度仪)组合反馈ANALOG/ENCODER。

网友A:
石工感谢你给我的说明书,我再问个问题,在欧陆中有两种控制"电流控制(CURRENT LOOP)"和"速度控制(SPEED LOOP)"在说明书中说的在"I DMD ISOLATE"中选择ENABLED和DISABLED可以切换,可我在实际操作中是不能选择的,请问是为什么呢??再有在一组中有两个欧陆控制器,一个是"CURRENT LOOP"另一个是"SPEED LOOP"可否共用呢??还是同组的只能是一种控制方式呢??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在欧陆控制的两台直流电机带动的辊子的转速相差10几米,请问该调什么参数呢???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法,请指点.

网友D:
调输出比例

楼主:
电流环(电流控制):不难理解就是对电机的电流控制,其有两个用处,其一,能跟据电机力矩要求产生足够大的电流给定使电机恒速度运行,其二,电流箝位,指的是只要有速度给定且速度反馈小于速度给定,电流都会箝位于所设定的值,即是通常所说的涨力。
速度环(速度控制):作用于对电机的速度控制,速度的控制也要借助于电流给定,才能使电机恒速度运行。
电流环与速度环是想互作用,两者缺一不可。以上就是I DMD ISOLATE(电流给定隔离)选择了DISABLED(禁止)的作用功效。
当I DMD ISOLATE选择了ENABLED后,速度环将不起作用,电机完全由电流控制。比如电机是空载时,在电流控制时电机会飞车。
通过内部组态,可以连接一数字输入点到I DMD ISOLATE[119]上,自由切换功能。

网友E:
老板子的欧陆才是需要调整电阻阻值的,现在的欧陆早就不要这么调整了。

网友C:
   谢工好,请教一下,电流环的自动调整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一个合适的PI值和电流断续结点,我对这句话好像还是理解不透,换句话说,是对自动调整的作用还不太了解,请你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多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欧陆控制的两台直流电机带动的辊子的转速相差10几米,请问该调什么参数呢???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法,请指点.”
     请把问题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A:
两台欧陆是主从关系,各控制一台电机,我这是纸机生产线,要两个辊子同线速的,现在是速度差了十几米,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请指教.

楼主:
请问两台590主从控制中,有没有用到590内部的5703主从控制功能,此功能能够非常精确的控制两台机的线速度。

网友A:
石工给你拜年拉,过年好,愿狗年汪,汪,汪.我是新手对这不是很清楚,当时安装的师傅不在了,我是半路接手,现在主要是有速度差,石工能否列出几种可能性供我参考.

楼主:
 琪瑞:你的问题我要用两三天的时间来整理其具本方案,整理好之后我会发表在《欧陆590维修与应用》的主题论坛上,以方便大家共享,请你到那里查看。

网友F(2006-02-05):
石英钟大哥,我也是刚接触590的,很需要一份中文说明书,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谢谢!lpaoxiang@163.com

楼主:
不用客气,相互交流嘛。说明书已发送,请查看邮箱。

网友A:
石大哥好啊,你那《欧陆590维修与应用》的主题,我找了一下太多了,我不知道你放在什么地方啊,能给出具体地址吗??或者就放这,真麻烦你啦!!

楼主:
欧陆590在主从控制中的应用 主从控制分为速度主从控制和电流主从控制两种。速度主从控制应用于两电机在机械方面并轴或独立运行,两电机有各自独立的速度反馈源;电流主从控制应用于两电机在机械方面联轴运行,两电机只有一个速度反馈源。主从控制有简单的两电机主从控制方式,及多台电机的主从控制方式,多台电机主从控制方式又可分为两主两从的控制方式及多主多从的控制方式等。本人由于技术有限在这里只介绍最简单的两电机主从控制方式,有错误之处请各位朋友及时指出,相互交流嘛,我也需要从大家那里学习很多的技术。 一、 速度主从控制的应用 在很多的设备上需要两台电机所带动的设备要求线速度一至,要达到线速度一至就要用到一主一从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说从机始终跟随着主机的速度来运行,既然是跟随就会有一跟随时间差在里边,所以要精确的使两台设备的线速度一至,除了硬件的要求外要最大程度上要缩短跟随时间差及及传输损耗。在欧陆590中有三种速度主从控制方式,一是,通过模拟输入、输出口来实现主从机的速度跟随,大家都知道模拟量容易受到外部干扰,传输滞后时间大,所以跟随时间差大,传输损耗也大;二是,使用欧陆590自带的5703的主从控制功能,5703主从控制功能又可分为普通串行线路通讯和光缆通讯两种方式,5703使用的是P3串口通讯,传送16位数据;三是,使用RS422串行线路任选组件通过中央电脑控制发送速度要求。第一种主从控制方式较简单在此不说,第三种方法我本人没有用过,就不敢多说了,还请应用过的朋友发表上来供大家分享,在这里只对第二种方法5703主从控制方式中的普通串行线路通讯作介绍。 主机590组态。主驱动器组态比较简单,使用一般的控制方法,对P3串口及5703模块稍有改动就行了。 以下为主机驱动器组态设置: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主5703(5703 MASTER)
(图1) 以下为从机驱动器组态设置: ——串行线路(SERIAL LINKS) ———系统口P3(SYSTEM PORT P3) ————方式(MODE) 设置为从5703(5703 SINCE)
(图2) 在速度主从控制中要主注意各模拟输入口的屏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把连线拆除,也可以在外部直接短接到A1上,模拟输入2(A3)因是不可组态,必需短接到A1上。把斜坡复位设置为启动(ENABLED)。这样可以减少外部干扰。 (未完待续)

网友A:
多谢石大哥,我看到了,元宵节快乐!!

网友G:
  石英钟大哥您好,我也急需欧陆590+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下吗?
www.wangzhichen@163.com

网友A:
你好,石大哥,我看了你的文章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想再请教一下,我这的主从控制是两台欧陆的,但主控的那一台是速度控制另一台从动的是电流控制的,而且是从动的没有速度给定值,这和你说得矛盾吗??到底速度控制和电流控制可否主从控制呢??

网友A:
还有对你文章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你说:“两电机在机械方面并轴或独立运行。”我对此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是指什么呢??还有:“两电机在机械方面联轴运行”,电机是怎么联轴并轴呢??

楼主:
 琪瑞: 你厂设备用的应该是电流主从控制方法,上面我讲术的是速度主从控制方法的应用,电流主从控制方法我还没有发表上来。
    两电机在机械方面并轴运行指的是两电机的转轴没有机械联接,但同时带动同一系统。比如,在轧钢冷轧板机设备的主机上,棍系中的两驱动棍一般设备用的是由一电机通过一机械中联箱分出两同步的驱动轴到两驱动棍上,如使用两电机并轴运行,两电机的轴输出只通过各自的变速箱直接加到各自的驱动棍上。
对不起我有点事,改天再回复你。

楼主:
所谓的独立运行指的是两电机在同一套设备上能够独立运行,在生产工艺要求下也能同步运行。
    联轴运行指的是两电机在机械上串轴连接运行,因是串轴所以只能安装一个测速反馈源。

网友H:
石英钟大哥您好,不知您对拉矫机控制采用欧陆590的方案有所了解吗?!我们急需这方面的组态资料!谢谢!顺便也给我发一份电子板的说明书来!我得邮箱:wxtianchen@126.com

楼主:
 天辰工控:我没有这种方案的组态资料,但你可以把你厂设备的要求及其它资料发给我,我可以帮你作一些组态,给你作参考。

网友I:
70A590需要电抗器吗

楼主:
91111: 一般的设备都要电抗器的,70A590是需要电抗器。

楼主(2006-03-13):
各位朋友我的QQ527277355被盗用啦,今天有一位朋友差点被别人用我的QQ上当。以后各位与QQ号527277355聊天的都不是我本人。

网友J(2006-06-27):
(未完待续)
石老师
  啥时再续呀 我等

网友K:
石工你好,我是个新手,请问为什么启动电机,电位器还没给出信号,电机已经开始转动,而且启动停止按键也停不了电机,只能断电停机。急!

网友J:
是爬行吧

网友L(2006-07-27):
石工,你好,我是一个新手,现在在做维护工作,我只看到过可逆轧机,但从来搞不懂轧机的电控工作过程,特别是主机的工作过程?好象还有一个测厚仪,它的反馈信号进PLC吗?我想石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特在此发贴求教

网友M:
   请教:590+,做AUTO TUNE 时,显示AUTO TUNE ERRROR 报警。

网友N:
石大哥您好:请问您有590P的外围控制端子接线图吗?说明书300多页,全英,看不懂。急。我的邮箱:chaojinlei@sina.com.十分感谢!

网友O:
谢工:您好
  以前的论坛怎么看不见了?里面有很多好内容呀

楼主:
 机械表: 还在呀,下面是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7063

网友N:
谢工,欧陆590P中文说明书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N:
谢林强先生:您好!您发的590P中文说明书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N:
谢林强先生:您发的590P中文说明书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N:
谢工:您好。我这边维修的590P直调报警:COMMS FAULT CODE,参照您给的说明书,是否是操作站故障?是软件的问题吗?那要怎样处理?需要与欧陆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联系吗?若有资料麻烦您告诉我。我的邮箱:chaojinlei@sina.com.十分感谢!

网友N:
您好谢工!请问590P直调报警:CRITICAL ERROR PCB VERSION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解决?因这型号的直调我们未修过,不太熟,所以请教请教您。我的邮箱:chaojinlei@sina.com.再次感谢您发我的中文说明书,我代表我们维修工程师谢谢您!

楼主:
黄石:第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操作站损坏了,但也不能排除主板硬件出了故障。你可以换一块好的操作站检证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主板硬件出了故障,或者是电源板硬件出故障。

网友N:
谢工,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边还有些问题请教您:在PCB电源板466701上面有3只报警的红灯,在没加3相电源时只是PHASE LOSS灯不亮,由于此灯是由一块16V8控制,请问是不是16V8出故障了?另:3相检测的光耦电路都是正常的,操作站也确定是好的。不知谢工可否知道哪里有466701主板可以购到?再次感谢!

网友P(2006-08-31):
石英钟大哥你好!小弟非常想要欧陆590资料,希望大哥能送小弟一份,感谢之至!
woxiaozhang@gmail.com

网友Q:
590及590p系列数字式直流电机驱动器,采用可控硅整流及微机数字控制技术,可对电机的运转进行叫精确的控制及各种保护。其软件采用模块化结构,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自由组态,可实现弱磁控制、张力控制、多级同步等功能。并且其内部具有卷径计算,PID等软件模块,可实现无传感器的卷取控制。 在硬件方面该系列又分为双桥路(可逆)590,和单桥路(不可逆)591两个子系列,可根据具体应用来选择。它具有较宽的电源适应范围。可工作在220-500V或110-220V的电源电压下。 此外该系统还可选配通讯及网络接口。可以与其他的控制器及上位机进行联网,实现集中控制控制电路

  590系列中所有的控制算法都由最新的高速16位微处理器(单片机)完成,控制软件的结构及微处理器的工作速度可保证所有控制回路的调节作用在主电路六个可控硅桥的转换时间之内完成,以保证电流环的的采样时间小于3.3ms(50Hz电源)或2.67ms(60HZ电源),速度环算法运算也可在此时间内完成,以获得优越的动态性能。
  封可逆装置,转矩(电流)反向时的无环流时间非常短(且可由软件设定,出厂时设定为1ms),使电流环封冲击负载具有优越的性能和响应。
  SSD全数字装置具有一套扩展的可控硅触发控制电路(已获专利),可获得210°的移相控制范围,可同时适用于功率相同的电机电枢电压单向及可逆控制。
  机内提供的一套自整定(self-tune)算法,可自动计算出控制装置和电机组合一体后,电流环的P、I常数及电流断续点,这一功能只需在操作键上作一个简单的操作就可获得,使系统获得最佳的动能特性,大大缩短了调试时间。
  电流环还具备自适应功能、即使在负载变化较大时。系统也能获得平稳的速度响应。
  速度环的PI参数调节范围很大,且具有积分分离功能。
  主要性能如下:
  速比:优于100:1
  稳态精度:测速电机反馈,优于0.1%
       光码反馈,优于0.01%
  若使用同步逻辑控制单元(QUADRALOC MK II),可获得零误差。
保护功能
590系列具有多达十余种的保护措施,它们是:
◎内部器件、网络              ◎高能MOV'S
◎过流(瞬时及反时限)           ◎失磁
◎速度反馈丢失               ◎电机超温
◎可控硅模块超温(强迫风冷单元)      ◎可控硅触发失败
◎零速检测联锁               ◎静态逻辑
◎堵转保护
可组态的端子分配及常用功能模块
  除了速度/电流给定及反馈端,590系列其余所有的模拟及数字输入输出端都可以重新分配定义,连接到控制软件模块图所需的节点上,这使得590系列具有多变的应用性能。
另外,590系列标准化的控制软件中具有许多传动应用所需的功能及模块,例如:
◎卷机控制模块(恒张力控制)
◎PID控制模块
◎数字斜率功能
◎多机拖动控制
◎由数字输入端控制的速度上升率和下降率控制
◎速度给定的“S”型斜率发生器
◎点动/爬行/绷紧控制功能
◎转动惯量补偿
◎零速位置环
  装置I/O端和系统模块的组态可通过液晶显示器或上位机操作来达到。
磁场控制
  590系列提供一个可控硅控制的调压器作为电机的励磁控制、磁场控制模式可以是恒压控制,恒流控制及自动弱磁升速(恒功率)控制,弱磁控制方式可以将电机转速,电枢电流拐点与磁场强度封应起来。
诊断及监视
  封于报警,运行状态和参数设定的综合诊断及监视信息,可以清晰的格式连续地显示在液晶显示器上,任何使驱动装置停车的故障信号被立即锁定并显示出来,从而使操作都即刻予以确认并纠正,所有诊断,工作参数及设定信息同样可通过串行口获取以便在(非现场)远距进行分析。
通讯能力
  590系列在其一个系统之内的通讯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它含有3个通讯口(一个RS232口,即P3口,两个PS422/485口,即P2、P1口),可以同时从任一口进行通讯。
◎上位计算机与驱动装置之间:(P1口)作为一个多回路(多机)控制系统的上位控制部分。
◎驱动装置之间:(P3口)允许驱动装置以数字高速精度进行比率/跟踪工作
◎本地操作站与驱动器:(P2口)允许本机设定、速度微调及比率,顺序控制所有硬件接缄的通讯口能以19.2K波特的速率工作。
参数存贮
  “上装”/“下装”和装置的互换
  在调试之后,装置中所有的设定参数可通过串行口,拷贝并存贮起来作为参考。同样,为能迅速调换装置,一台装置中的参数设定值能直接通过串行,并简单“复制”到一台备用装置中,这种无需重新贮存参数到一台PC机而复制到一台备用装置的能力封维修是特别有用的。

网友N:
谢工:您好!我这台欧陆590P现在开机显示正常,用本地控制的时候一按启动键,就显示FAST STOP LOW,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黄石:你有没有正确地选择了本地控制与运程控制。

网友N:
谢工:您好!有正确选择,但远程控制也没反应啊。

网友R:
 to chensiry;
    你好!!不知道你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你还了解不了!!!就拿我们的轧机来说!!测厚仪的输出信号是要进PLC的!它不仅通过硬线连接!而且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的!!

石工你好!!
    电流主从控制方式是怎么控制的呢??

    我们这的轧机可能用的这种控制方式!!电机是串联连接的!!是通过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的硬线连接!!共用速度环,采用两套调速装置,且电流环采用PD调节,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负载较大时两台电机的电流相差有200-300A左右!!主电机还有时还会震动,此时两台电机相差的电流会更大会达到400多A!!!观察电流给定和反馈的差值确实很大!!!而从电机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否是PD控制方式有关系!!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
子笑:请到这个论坛上看一看,那里有详细的介绍: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7063

网友S:
石老师你好!能不能给我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
非常的感谢!

网友S:
忘了写上邮箱了.
邮箱:dengtiansheng126@.com

网友T:
 石大哥您好:我现在刚刚接触590C,英文的看不懂现需一本中文说明书,有时间发给我一份  谢谢 邮箱:603885661@qq.com

网友U(2006-10-04):
石工您好:祝中秋节快乐!
请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好吗?谢谢!
邮箱:pcq510@qq.com

网友V:
TO:jacklee_911
你的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你可以试试查一查6个模块。
当时我也是这个问题,而且用万用表还量不出好坏!只能用试波器查。
原因是有模块有漏电流的情况。

网友W:
谢工:
   给您发的EMAIL不知道收到了吗?

网友N:
攀工:您好!中文说明书邮件已发了,希望能有帮助,我也是谢工发来的。

网友N:
leizi:中文说明书已发,麻烦查收

网友N:
邓工:说明书已发,望有所帮助。

网友N:
大家好!以前修的这台欧陆590P直调,修好后我们这边带电机可正常运转,可拿到客户那,送了程序后报过电流,那边参数改了,测试电机输入有问题,报编码器故障?这该咋办?正在难产中。请大家指教。谢谢。邮箱:chaojinlei@sina.com

网友N:
代谢工(石英钟)把中文说明书发给需要的人。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网友N(2006-11-08):
谢工,向您请教:欧陆这台直调在我们这修了可以开的出。我们是带10KW电机可以运转,但到客户那边180KW电机一开就报过流,这还有什么问题呢?麻烦指教。谢谢!地址:chaojinlei@sina.com

楼主:
黄石:象这种情况应该是客户的(除590外)硬件方面的问题,比如:可控硅、电机、接线、快熔等。

楼主:
有一点也应该注意,如果用的是590P的话,注意选择其产品代码,即是驱动器的电流级别,代码选低了也会报过电流。

网友N:
您好谢工:
邮件已收到,感谢您的回复。这台送到客户那报过电流,但若换上另外一台好的又可用,像这种情况也是客户其他硬件的问题或是选择的代码问题吗?麻烦再指教。谢谢您

网友X:
石英钟大哥您好,我也急需欧陆590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下吗?
FANJX2005@YAHOO.COM.CN

网友Y:
谢工您好:
关于欧路590+RS485通讯模式下,590+该怎样设置。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Email:qunyingzhang@163.com
QQ562037333

网友N(2007-01-04):
石工您好!不知您那是否有欧陆590C/0350中文操作手册,若有,烦请发份给我。chaojinlei@sina.com.谢谢啦

网友Z(2007-03-21):
石大哥您好:我现在刚刚接触590设备,急需一本中文说明书,方便的话发给我一份,邮箱;86230963@163.com 十分感谢 我会一直支持您的~

网友AA:
龙门刨铣床/龙门镗铣床/落地镗铣床/重型卧`立车/等大型金切机床专业电气改造 济南泰山精弈数控 13361047681 13361047681

网友AB:
哈哈,分析的很精辟呀!

网友AC:
石工,你好,我刚接触欧陆590的,急需一本中文说明书,十分感谢.
wwgwntong@yahoo.com.cn

网友AD(2007-04-21):
谢工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用的590电流偏高,可以用什么方法降下电流来而又保证他的转速可以和以前一样呢?
速度要实现可调的!
谢谢!

网友AE:
好比老板让我们多干活,还不给加工资一样啊。

网友AD:
谢工你好:
我问的问题,可以通过改变测速电机来实现吗?
比如,用一台1000转/110伏换掉2000转/110伏的测速电机实现吗?
还有一个问题。
590的输出电枢电压与什么有关系阿?
与测速电机的反馈电压有关,还是与测速电路板上设置的电压有关系呢?

网友AF(2007-07-19):
我公司590的C5.C6的不控制主接触器工作!换面板后有用!请问面板出什么问题请发信给我!和590 说明书.谢谢

网友AG:
谢工你好:
我用的是SIEMENS及ABB.对了590不大了解,请你也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好吗?谢谢!e-mill:ch13542533903@163.com

网友AH:
      石英钟大哥您好,我也急需欧陆590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下吗?

网友AI:
我们的590+突然出现一个故障,报comms  fault  code n请石工帮忙,急!!!谢谢

网友AI:
石工你好,你的无私帮了我们很多的忙,现在那个论坛已经上不了,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不知是为何?

楼主:
周军,请留下邮箱。

楼主:
comms  fault  code
是操作站通讯故障。

楼主(2007-09-03):
呵呵,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楼主:
很高兴,论坛恢复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J:
石英钟大哥您好,我急需欧陆590+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下吗?
我前几天看到你的帖子有关于欧陆590的资料,我新手需要你帮忙

网友AJ:
石英钟大哥您好,我急需欧陆590+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下吗?
我前几天看到你的帖子有关于欧陆590的资料,我新手需要你帮忙    E-mall:lmwzyj@sina.com

楼主:
资料已发出,谢查看.

网友AK(2007-12-03):
大哥!我也是个新手!能给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吗?我只有英文的!看不懂!谢谢了!

楼主:
请留下邮箱。

网友AL:
石大哥你好:我是一个新手,你能给我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吗?WWW.AHYD2007@SINA.COM

网友AL:
石大哥你好,你能发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给我吗?我是一位新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谢谢!   AHYD2007@SINA.COM

网友AM:
久没上工控网了,一是公司快速的发展让自己很难抽身,二是对工控网运行品质的下降有些无奈!今天之所以再上让我心寒的工控网,是因最近有部分客户向我投诉,工控网的某些网友打着曾经在岚洋工作的经验恶意欺骗客户,为此我想声明的是这个曾经未被岚洋公司聘用的人员动机相当不纯,从岚洋公司当初未正式聘用的角度而言是因此人的品质相当恶劣,期望网友相互转告,不要被此人的所谓义务服务广大网友的假象欺骗;
一:此人根本未被岚洋公司正式聘用;
二:此人根本没有正式的可以对外经营及服务合法的公司或机构,完全属于不受法律保护的;
三:岚洋公司从对直流调速器技术判断此人水平相当一般且只限定在特定某一设备上的运用,更谈不上对调速器的全面维修能力,这点此人在所谓的文章开头有过坦诚表示;
岚洋公司在用人政策上是:
                      有德有才的人重用
                      有德无才的人会用
                      有才无德的人慢用
                      无德无才的人不用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知道及了解岚洋公司为何坚决不用此人;

网友AL:
石英钟大哥你好,我非常需要一份590+的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是新手非常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AHYD2007@SINA.COM

网友AN:
 石大哥您好:
      请问我这里有台ABB的直流电机,电机铭牌上可以辨认出电机的功率为10KW,电压400V,转速为:830--4500RPM,测速发电机的性标识为:0.02V/RPM,那么我要采用的590+的驱动器的校准板的设置电压为多少啊。

网友AO(2008-01-16):
求助6se7018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
email:tstm@163.com

网友AP:
石工;您好!我也是个欧陆直流调速器的用户,在调试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飞车现象,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你有590的中文说明书吗?电子版的,劳驾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楼主:
问题:请问我这里有台ABB的直流电机,电机铭牌上可以辨认出电机的功率为10KW,电压400V,转速为:830--4500RPM,测速发电机的性标识为:0.02V/RPM,那么我要采用的590+的驱动器的校准板的设置电压为多少啊。

    回答:正常计算应该是4500*0.02V=90V,那么用590+的驱动器的模拟测速核准板设置电压就是90V了。

楼主:
问题: 石工;您好!我也是个欧陆直流调速器的用户,在调试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飞车现象,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你有590的中文说明书吗?电子版的,劳驾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回答:你要的资料已发到你邮箱,请查看。调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飞车,多数是因为速度反馈信号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调速器改为电压反馈,然后开动电机,这时可以通过参数的诊断判断外部的反馈信号与内部的速度反馈信号是否是同符号,不同的就把外部的反馈信号反过来。

网友AQ(2008-02-26):
石哥,你好,我也是个新人。刚接手590不长时间。但是对590十分陌生。因此对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所以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能知识。才来网上寻找相关知识,今天看到石哥的文章。十分兴奋。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份590 中文使用说明书?可以吗?拜托了,谢谢~~我的邮箱是254032345@qq.com

楼主:
资料已发送,请查看.

楼主(2008-04-15):
呵呵,有一时间没有上论坛,大家都很忙啊!

楼主:
每一个模拟输入输出口(除A9外)在内部都作为一个功能块来使用。通过功能块的参数设置可以改变其输入或输出量的值,也就是说可以对其输入或输出值进行进一步的运算。比如:
A2 (图2)包括有五个参数:CALIBRATION——校准,用来对A2输入量校准,也就是比率运算,输入值乘以此校准值等于实际输出值;
MAX VALUE——最大值,A2输入量经过A2功能块运
运算后的最大输出值;
MIN VALUE——最小值,A2输入量经过A2功能块运算后的最小输出值。 图2 A2功能块
OUTPUT——输出,A2功能块接受外部的输入量经过运算之后的输出,通过内部组态可以输出到不同的功能块中。
ANIN1(A2)——A2输入电压值,为诊断功能块的诊断A2的输入电压值。
图3 A7功能块
A7 (图3)包括五个参数:10V CAL——10V校准,100%时对应的10V电压输出换算;
OFFSET——偏置,用以对输出电压的偏置运算,比如当输入量为0%时,输出电压为-0.02V时,可以通过偏置值的设置来修正输出电压为0V;
MODULUS——绝对值,改变A7输出模式,当设置为“FALSE”时,输出为双极性,即有正负输出,当设置为“TRUE”时,输出为输入量的绝对值。
INPUT——输入,接受内部参数的输入,通过组态可以为其他不同的功能块参数;
ANOUT1(A7)——A7输出电压值,为诊断功能块的诊断A7的输出电压值。

A9 (图4)没有自身的功能块,为不可组态的模拟输出口,±200%对应±10V电压输出。只能在校准功能块中改变其输出方式,ARMATURE I(A9)——设置为BIPOLAR时为双极性输出,设置为UNPOLAR时为绝对值输出。

楼主:
1、 模拟端子
A1 零伏电位,与B1、C1同电位,与地线隔离。
A2 模拟输入1。默认功能为速度输入,可组态成不同的输入功能。
A3 模拟输入2。默认功能为辅助速度或电流输入,在默认功能下,由C8来切换其输入功能。C8低态时为速度输入量,C8高态时为电流量(电流控制方式)。不可组态其功能。
A4 模拟输入3。默认功能为斜坡速度输入,通过斜坡功能可以改变速度的加减速率,可以组态成不同输入功能。比如:A2、A4的功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把两者的功能交换过来,或者,变为其它的输入功能。
A5 模拟输入4。默认功能为辅助(负)电流箝位,默认功能下由C6确定其是否使用。C6为低态时不使用此功能,C6为高态时使用其功能来对负电流进行箝位。可以组态成功能其他的功能输入。
A6 模拟输入5。默认功能为主电流箝位或辅助(正)电流箝位,默认功能下由C6切换其输入功能,C6为低态时为主电流箝位,同时作用于正负电流的箝位。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输入。比如:A2、A4、A5、A6的功能都可以通过内部组态相互转换或改变功能。
A7 模拟输出1。默认功能为速度反馈输出,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量输出。
A8 模拟输出2。默认功能为速度给定输出,可以组态成不同的功能量输出。
A9 模拟输出3。默认功能为电流反馈输出,不可以组态成其他的功能。

楼主(2008-06-05):
大华在线,谢谢你给我“上海南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广东办事处”开张的致辞贺喜。

大家好,我不是经常在线,有急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请电话给我,13500297706,谢林强。

楼主:
大家好!

 为答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现全面送出由我自己编写的《欧陆590应用基础》,需要的朋友请留下邮寄地址。下面为留下地址方式:

 1、手机短信方式:13500297706 / 13724919004

 2、邮箱方式:xie110258@163.com xie0258@126.com

 3、QQ方式:645365757

 注意:不是电子版的,有需要请留下地址,与电话。电话很重要,没有不能保证一定能收到。

 本次送的全免费的,请放心。

 仅本个月全面送出,下个月停止。

目录

第一章 概述

1.1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法

1.2 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组成

1.3 欧陆59xx系列直流速器在国内的应用

第二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硬件与工作原理

2.1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组成

2.2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工作原理

2.3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性能简介

第三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端子功能

3.1 模拟端子

3.2 数字端子

3.3 其他端子及模拟数字端子技术规格

3.4 电源输入输出端子

3.5 可选模块端子

第四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操作

4.1 键盘操作

4.2 参数菜单

4.3 面板指示灯与报警

第五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功能块(框图)

5.1 斜坡 RAMPS 功能块

5.2 辅助输入/输出 AUX I/O 功能块

5.3 点动/放松 JOG/SLACK 功能块

5.4 上升/下降 RAISE/LOWER 功能块

5.5 直径计算 DIAMETER CALC. 功能块

5.6 锥度计算 TAPER CALC. 功能块

5.7 转矩计算 TORQUE CALC. 功能块

5.8 设定值合计2 SETPOINT SUM 2 功能块

5.9 PID 功能块

5.10 张力+补偿计算 TENS+COMP CALC. 功能块

5.11 励磁控制器 FIELD ENABLE 功能块

5.12 电流曲线 CURRENT PROFILE 功能块

5.13 停机比率 STOP RATES 功能块

5.14 校准 CALIBRATION 功能块

5.15 禁止报警 INHIBIT ALARMS 功能块

5.16 电流环 CURRENT LOOP 功能块

5.17 速度环 SPEED LOOP 功能块

5.18 静止 STANDSTILL 功能块

5.19 设定值合计1 SETPOINT SUM 1 功能块

第六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参数组态

6.1 操作面板组态

6.2 PC软件组态

第七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运行与调试

7.1 基本接线

7.2 基本设置

7.3 运行前的检查

7.4 调试步骤

第八章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在工业中的应用

8.1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选型与硬件配置的确定

8.2 欧陆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的可靠性措施

8.3 在冶金工业中开卷、卷取的应用

8.4 在冶金工业中可逆冷轧机中的应用

8.5 在冶金工业中二连冷轧机中的应用

网友AR(2008-12-22):
帖子不错,继续。

网友AS:
我以前干过龙门刨,用590+时不用电抗器

网友AT(2009-03-25):
石老师:你好,我现在刚刚接触590C,英文的看不懂现需一本中文说明书,有时间发给我一份,谢谢.邮箱:hongyefs@126.com

网友AU(2009-11-29):
石英钟大哥您好,我急需欧陆590+中文说明书,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tswssty@163.com

楼主(2010-04-08):
大家好,因为工作忙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交流学习了,看到大部分朋友都是需要590的相关资料,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个人网站下载590资料,全部开放不用注册,如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打我电话18927229707 13724919004谢林强。

我个人网站地址:http://ssd590.maifou.net/

网友AV(2011-03-21):
石工你好!

        590+直流调速系统可不可以做到人为对电机的速度进行初调,然后根据工艺要求自动修正速度,因为我准备对一些设备进行改造,所以想了解一下是否可行!

         ygzzfyh125@163.com

网友AW(2011-11-28):
我需要一本590的中文说明 石老师方便可以给我邮寄一本吗

网友AX:
590调试时用不用设置主电流极限?

网友AX:
590调试用不用设置主电流极限 ,有什么用?

网友AX:
石老师您好,我是个新手,能不能给我邮寄一份您的590基础资料 我邮箱 867188673@qq.com谢谢!!!

网友AY(2012-02-19):
590+如何提高电机转速
注测速电机电压校准版电压调到最大值电机转速也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AY:
石工你好请发一份590P电子版中英文说明书吗

网友AY:
不好意思我的邮件384677529@qq.com

网友AZ(2014-09-06):
590P上电后,其产品代码[Q2 270A/Q4 270A等]无法修改,请问其检测电路是哪一部分啊?

网友BA(2015-03-16):
组态很难明白,请教各位前辈,我第一次接触欧陆590+

网友BA:
石工,发我一份欧陆590+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