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200H系列PLC的开机权限密码

楼主(2005-09-14):
OMRON论坛的各为朋友,我想请问一下 c200H系列PLC的开机权限密码 我想修改一下里面的程序,可是插上手持编程器,显示需要PASSWORD 而我没有其使用手册,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能指点一二 先行谢过

网友A:
你是哪里的?我帮你解

网友B(2005-10-21):
显示PASSWORD,只是防止被人为修改,按CLR---MONITOR---CLR,就可以了。如果程式中加有密码,可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检查:按操作盘上的向下箭头,如果可以显示指令即没有加密码

网友C:
请到OMRON(中国)技术支持网站搜索,太详细了。

网友D:
呵呵; OMRON所有的PLC都是这样的; 通电后按CLR---MON--CLR后显示0000; 按上下键,如果没有加密的话可以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