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FX2N PLC的通讯

楼主(2005-09-14):
我现在用三菱FX2N系列的PLC与PC机进行通讯,由于PLC的8点圆口端子需要和变送器进行通讯,因此我利用FX-232-DB与PC机相连,我想请教一下我用VB来编PC机和PLC的通讯程序该怎么实现呢. 我的email:woshicaicai@hotmail.com

网友A:
PLC这边不用编程也行,只设一下D8120为H688E. 接线:2-3,3-2,4-68,5-5,68-4 VB这边跟据三菱通讯手册上编程,(比如:MSCOMM_OUTPUT CHr(5)+"00FFWW0D00000212345678"+"和校验等等..)

楼主:
哦,老衙 那利用扩展模块和PC机通讯和PC机直接与PLC通讯,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