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和伺服电机的保持力矩究竟是怎么样做到的

楼主(2005-09-14):
想问的问题和题目一样。谢谢,是由于有闭环吗?但是步进不是开环的吗?还请老师们说说。

网友A:
经典问题,参见精华贴“步进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及回贴

楼主:
没有找到。能告诉我那个帖子的全称吗?

网友A:
开环与闭环作为两种控制方式,与电机有没有保持力矩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B:
每种电机都可以进行转矩控制,主要与你的控制方式有关.

网友A:
步进电机在任何时候,都有电流,都有力矩。伺服一般来说没有保持力矩,不过,可以通过动态的力矩,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效果上和保持力矩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