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ABB双电源自动切换能否如下配置

楼主(2005-09-14):
61200002 DPT/SE 6300 220VC 1 61103215 F2S2500 R2500 PR1/P WHR NST 4P 1 61103215 F4S3200 R3200 PR1/P WHR NST 4P 1 61100584 FP:F4 3200(10CO)WHR 4P 1 61100764 Mech.interlock B/W 2CBS V/H(F1/2,F4 .... 1 61101633 MECH.INTERLOCK B/W 2CBS V/H (F1/2,F4) 1 61100695 Conn. for Mech.Interlock F1/6-2.5M*2pcs 1 还差什么东西,请各位大叔指教。我在此先谢了!

网友A:
物料号都写出来了,看来你应该是个供应商了,厉害!第一次做ABB的双电源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