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高手:关于数据采样!

楼主(2005-09-14):
我要设计一个程序,在启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模拟量以相同时间间隔采样,采样的数据存入数据块中,采样时,如果数据变化小于一定偏差,则数据不存储.然后再对整个数据块中的数据进行大小比较,得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偏差。 请问高手,对于采样来说,可否采用循环中断的方式,如OB35,但是,我要用SFC39.40控制中断,看手册上说,SFC39会禁止所有的中断,所以对这个想法不是很确定。 另一种想法是自己做一个延时,延时到后读取数据。 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如果有更好的想法和成功的思路,还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OB30到OB38都是循环中断,OB35通过硬件配置CPU中可由用户自定义循环中断时间间隔(默认100ms),不需要SFC39来控制,直接在OB35中编程即可.

网友B:
可以采用定时器产生脉冲实现周期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