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水电站的配置

楼主(2005-09-14):
配置具体一点, 比如要用哪种型号。 需要西门子的产品。 谢谢!

网友A:
水电站的控制可以分为主机和辅机部分。主机比较麻烦些,辅机控制水,高低压气啊,油路等,最后和上位机通讯。

网友B:
还有水电站需要知道机组的容量大小,和具体的点数。比如进水口、励磁系统、调速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