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2012A龙门刨床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5-09-14):
车间里有一台78年产的B2012A龙门刨床,最近出现了工作台步进和步退无法动作的问题。刚接手的时候以为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电路故障问题,结果发现,当直流发电机组启动后,先用工作台自动方式运行后停止,再用步进和步退方式,均为正常。但是停止一段时间(5、6分钟以后),步进和步退方式再次无法工作,但电机轴有正向,反向的运动趋势。后分析可能是励磁电流偏小,后将其步进和步退控制回路中相应的电阻调小,仍不动作!再将电压负反馈环节中的电阻2R调节,使其反馈变化,无动作!现在实在是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解决呀?要从电机扩大机入手么,那可能对工作台自动方式有影响呀!!!

网友A:
这样的机组还在用? 早该改造了

楼主:
的确还在用,未改造的原因主要是它的使用率较低!

网友B:
手头正好有张B2010A的电气图,不知是否相同?应检查按步进或步退时中间继电器Q或H是否吸合,及中间继电器J、JI的有关触点。

楼主:
to:jimmychen 控制回路已经检查了,一切正常!当通电后按下步进或步退后,电机均按正常方向旋转,只是带不动工作台。现在我已经将电机扩大器上的那个滑动电阻调节了,仍然不起作用!

网友C:
主电机电流,电压?

网友D:
你按在前进的时候,O3绕组上有电压吗

网友D:
你应该着重查你的抬刀线圈。你回复可以发邮件,我的邮箱是ybssyf@163.com,顺便问你在什么地方

楼主:
to:北极熊猫 你指的主电机,是直流电动机么?它的电压是可调的呀! to:ybssyf 03绕组上是有电压的!!后来我将变速箱跳到了4.5-45米/分的那一挡以后,一切都正常了!!我想会不会是电动机自己的电气性能变差的原因哦!!!另外谢谢你们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