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s7-200高速脉冲计数

楼主(2005-09-14):
请问大家:s7-200的高速脉冲计数,可不可以只用计数功能,不用其中断功能,就是一直在计数(A/B)相计数,用来测速和方向?

网友A:
速度=距离(脉冲数)/时间,时间是必须的项。定时中断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无须舍近求远。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你可以用定时器触发高速计数功能,即可以不断采集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也就可以实时的检测速度了!

网友D:
要有计时器。才能知道多久的时间里有多少脉冲。

网友E(2006-03-15):
一般定时器选多少??

网友F(2007-06-16):
1ms的定时器!

网友G:
最好采用M/T法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