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速度跟随主电机速度方案!

楼主(2005-09-14):
我的系统是伺服电机要跟随主电机的速度,主电机有一编码器传给plc的高速脉冲输入端,用来测速和方向,plc控制伺服驱动系统驱动电机,如何编制程序实现呢?麻烦给个思路!!

网友A:
可否主电机编码器信号直接作为伺服电机给定信号?如果需要调速,可更改电子齿轮比。愿意与你探讨。

网友B:
可用定时器触发高速计数器不断检测主电机转速,然后让PLC脉冲输出不断跟随主电机信号脉冲的变化,当然,电子齿轮比可以调整到最佳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