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5-09-14):
我有一个小系统,目前暂时是5个模拟量输入,3个模拟量输出,2个开关量输出。考虑到以后的扩展,需要用s7300系列。该系统要进行PID闭环控制,请问要如何选择最佳的cpu和扩展模块呢?能把具体型号告诉我么?真的很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A:
“最佳”可不好解读,要针对具体要求。最好将你的要求描述更清楚些才好帮你。313C以上大部分都带PID。

网友B:
就你的配置,即使加上扩展,200的也足以.300的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C:
4242!200足矣,可以省好多钱啊!200性能也是不差的,可以支持8个PID回路啊,你现在才用了3个。如果坚持要用300,那么就选个最便宜的CPU312就可以了,既可以满足用户的面子问题,又节约成本。

网友D:
还是选用300的啊 没有理由的

网友E:
确实用200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要用300,谈到扩展,下次再加一套200,互相交换数据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