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菜鸟请教各位高手朋友们

楼主(2005-09-14):
请问一下各位朋友DP总线梯形结法会不会影响通讯呢!如果没有影响的话,我在一个耦合器上面梯结了2个调节阀,怎么定义他的终端呢,具体哪个当他的终端!请朋友们指示一二

网友A:
建议不要这么连接,如果该点很需要多个分支,建议使用OLM、RS485中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