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仪表与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5-09-14):
一台流量计现场显示正常.4-20MA模拟输出.转换用的是AUSTRALIA产品.MOX UNITY.经插件和485/232转换与微机连接.显示高于实际值很多.其他通道正常.每个插件有8个通道.4-20MA输入正常.谢谢

网友A:
在现场测一下4-20mA就行了,如果不对,有可能量程设置不对,也有可能是输出板坏了.如果输出正确,就查转换器或者上位机中对应的量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