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液位计问题.

楼主(2005-09-14):
多台超声波液位计.计量非常不准.国外产品.说明书介绍只要对准液体.就能测出.没有特殊要求.请教有没有别的因素.谢谢

网友A:
是测量误差大还是失波?是否有干扰?

网友B:
使用工况?

楼主:
我测的是污水.显示不到1米.实际有6米.是不是不能测污水.

网友C:
超声波液位计受安装位置的影响较大,您应该检查一下安装是否正确,比如是否有倾斜等。另外,如果您的液体有泡沫的话,需要选择单独用于泡沫的超声波液位计,否则会导致测量不准确。

网友A:
如果一直是这样,估计是干扰信号.可以把死区设大一点.或者连接相应的软件,查看波形.

网友D:
检查满量程液位高度是否在传感器的遮断 距离(传感器正下方测不到回波的区域)内.

楼主:
泡沫有时有几米.看来不行.请教投入式液位计如何.

网友B:
投入式液位估计效果也不太好。试试吧。

网友E:
那就用雷达喽。超声波的穿透力较雷达弱,遇到泡沫,粉尘,水蒸汽的使用环境,会有较大误差。雷达波发射的频率较高,穿透力较强。如果希望用非接触式仪表测量液位,可以试试。如果选择投入式的液位计,你要考虑你的污水的浓度,清洗液位计的膜片工作可是很麻烦的呦。

网友F:
楼上有条理---顶一下!

网友G:
污水的温度多少,如果有水蒸汽,须对超声波液位计进行校准

楼主:
用的是浮球的.只能现场测.远程的都不准.污水是动态的.有温度变化.泡沫.冲击.震动.杂物.腐蚀.污泥.环境恶劣.

网友E:
讨论了这么多天,对你的谨慎态度表示赞同。建议你打电话问问我们的老法师,西门子PI产品华东区售后技术服务中心,何老师,朱老师,赵老师021-64859191 如果他们问你怎么知道这里,你搞他们,小侍推荐的。

网友H:
超声波液位计在使用中的确有很多问题要注意,但是根据你的表述,好象你用的不是超声波液位计,而是超声波传感器.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象有些公司把普通超声波传感器直接作为超声波液位计用,这是用不好的. 其次,超声波液位计对环境情况是有些要求的,比如干拢,温度等等,用超声波液位计对液位进行模拟量测试不是一个最可靠的方法.尤其在环境差的地方 如果你的液体腐蚀性不是很强的话,我建议你用微波导向式的检测方法,很多公司有这种产品. 雷达波和超声波差不多,都是抗干拢差. 还有一种方案是用激光测,这是非接触式测量中最可靠的,价格大概在13000元左右,他的可靠性比微波导要差点.

网友I:
污水液位(泡沫有时有几米), 请保留浮球吧

网友J:
还有要注意不能让探头被液体淹没,这样甚至会把接收机搞坏的。我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网友K:
你是用在污水处理厂吗 不妨使用 西门子 的 超声波 是非常可靠的因为西门子在污水行业是非常有实力的。 如有需要的话联系电话:022-27698745 找 段先生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了.

网友L:
我想问一下。超声波液位计能用在罐内吗? 两米的罐,测煤灰。有粉尘干扰。

网友H:
淄博丹佛斯:用专业的超声波液位计测罐内物体是没问题的。但是,大粉尘用此办法不行。办法很多,但都是比较花钱的。 建议你用其它办法,因为要测煤灰的连续变化量用专业料位计你花不来的。

网友M:
你看一下有没有把MAPPING 打开,或者是测量的介质有没有选择正确。还有可以查看一下DAMPING时间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