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DP?

楼主(2005-09-14):
现场遇一贺力士测温仪表,转成DP为什么不行?如何才可以?谢谢。

网友A:
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买个CPU222+EM277。CPU222通过自由口连那个破仪表,EM277挂到DP网上。缺点就是价格比较贵。如果仪表支持MODBUS,那么可以买EView的Modbus转DP总线桥。

楼主:
楼上的,破仪表?哈哈,你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