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速度闭环控制

楼主(2005-09-14):
用的是台达的VFD-V系列的变频器,它是最高转速为6万RPM的电主轴的驱动装置。现在对转速精度要求很高。那需不需要添加速度反馈呢?如果需要具体应该怎么作呢?假如得到了转速的反馈值,如果 有出入应该如何去执行才能实现闭环控制呢?谢谢

网友A:
英福中频系列变频器广泛应用于机械高速磨削系统,其变频调速范围可达0~3000HZ,其独特的航空全封闭结构,可防止油雾水气对变频器的损坏,特别适用于工作环境较差的地方使用。

楼主:
楼上的广告呢

网友A:
英福中频系列变频器广泛应用于机械高速磨削系统,其变频调速范围可达0~3000HZ,其独特的航空全封闭结构,可防止油雾水气对变频器的损坏,特别适用于工作环境较差的地方使用。 它是最早为无锡机厂,洛阳轴承厂以及石家庄轴承厂的电主轴配套驱动电源装置(中频系列变频器). 技术问题可联系0510-2819183 013357904989

网友B:
如果你的速度要求非常高,建议是加上闭环系统,具体是,买一个pg卡,然后再电机后加上旋编,用这个旋编反馈到变频器的pg卡上,同时设定变频器的速度pid,做速度闭环控制。

网友C:
那位知道西门子变频器和PLC之间的通讯是怎样联系的?PLC是怎样控制变频器运行的?我是一个新手,初学的。有那位老师赐教吗?谢谢! 我的邮箱为:yuan_119911@yahoo.com.cn

网友D:
请问普通的V/F系列的变频器能否使用PG卡而是现币换控制呢?

网友D:
请问普通的V/F系列的变频器能否使用PG卡而实现闭环控制呢?谢谢!

网友E:
技术不是很懂,顶一下!!

网友D:
凡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