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S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5-09-14):
请教一下,哪位高手能够详细讲讲关于DCS的供电问题? 我刚接触设计。还搞不清仪象热电偶,热电阻,压力变送器/ 开关, 液位什么的哪些需要DCS供电,那些是用户供电的?是供 220v还是24v 等等? 另外I/O清单里供电方写 "F" 还有 “U” 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请高手不吝指教啊

网友A:
1、温度测量是不需要供电的; 2、开关量的供电分有源触点和无源触点,无源触点不需供电,有源触点根据现场情况可用220V AC和24V DC; 3、DCS的模入卡件自带24V供电电源,可供变送器使用。可根据用户的要求来决定是否用外电源供电,但当用户要求对现场进行隔离时,则需要用外电源供电给安全栅;

网友B:
哪位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什么是有源触点和无源触点?见笑!!!

网友C(2006-11-28):
楼上的问题哪位举例或者画图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