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MicroMaster440矢量型变频器出现的一种故障

楼主(2005-09-14):
该变频器使用情况如下:SIEMENS MicroMaster440矢量型变频器拖动五台4KW的电机,采用压频控制,每一个电机的主回路上都接有一个空气开关,空气开关的动作电流整定为13A(完全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低于五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 故障如下:在运行过程中忽然五个空气开关同时跳闸. 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出现故障时是否有可能出现上述故障现象.如果有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问题叙述不够清楚!

楼主:
瞎扯,有哪些不够清楚?

网友A:
是否有漏电?

楼主:
gk菜鸟,你是指哪方面的漏电?是电机?还是传动柜?

网友B:
五个空气开关同时跳闸时,变频器没有故障提示吗? 五个空气开关同时跳闸时,是否刚刚启动时出现的? 您可以测一下空气开关二次测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8-03-26):
变频器无故障提示,空载运行,二次侧电流在正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