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
谢谢:)

楼主(2005-09-14):
总是报警GF接地故障,复位又可以开段时间,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出电流平衡则检查电流互感器及主板,最快的判断方法是用同型号的变频器的主板对换试机。

网友B:
对,是霍尔问题,应该不是主板问题.有条指令可取消GF报警.试过后记得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