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功率表为什么指示不正常了

楼主(2005-09-14):
本站为水轮机发电机组,一共4台,在平时的运行过程中,所有指示正常,但有的时候1好机组的功率表指示会突然下降一半,检查机组的电流、电压均正常,电度计量表走度正常,同时机组的其他仪表指示正常,表计在校验的时候也是合格,这是为什么,功率表的接线到底是如何接线的,我认为机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毛病可能出现在二次接线上,但我们也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有短线的部分,但是仪表就是指示不正常,请各位老师具体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两表法测量吧。 如果一相电压线断开了,就会出现那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