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A23跳过流

楼主(2005-09-15):
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6RA23 30A的直流调速器,运行时电机转一下就跳过电流。在一个互感器上通1A的电流P04里显示的电流会从0.8A-11A变化。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A:
有可能你拿到西门子总部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修好了,是一个电阻开路了。 拿到西门子总部太麻烦了,还不如自己修。

网友B: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

网友C(2006-08-26):
就是了,自己可以尝试维修的,西门子的维修价格好象不便宜哦

网友D(2007-09-28):
TO楼上:大家都看到你的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