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减少变频器产生的干扰?

楼主(2005-09-15):
请教,怎样减少变频器产生的干扰? 变频器工作时产生的干扰太大,对计算机、信号采集部分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将接地接好,最好将电动机接地直接接到配电盘,将变频器输出动力线穿衣下金属软管并将金属软管可靠接地,并分开走线,将计算机悬浮接地试一下,如果这些效果不明显,那就只能用滤波器了

网友B:
采用谐波滤除装置可以消除对微机控制的干扰,还可以起到节电的效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021-52261586,13564109194,,可以先寄点资料给您看看,我的邮箱是:black_uhlan@chinacars.com

网友C:
可以选用我们生产的电抗器 欢迎咨询13105332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