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ASKAWA变频器

楼主(2005-09-15):
大家好:请教各位高手,由于设备改进,YASKAWA的G5变频器若要用相同功率大小的G7变频器来替代,应注意哪些问题,参数的设定又应注意哪些?

网友A:
基本指令差不多,只是G7较贵.

网友B:
无所谓,没什么。注意PG卡较早的不能在G7上用会报无速度反馈故障

网友C:
YASKAWA的G5变频器若要用相同功率大小的G7变频器来替代,功能和要求对差不多,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就是基本参数要重新设置一下!这个很简单,我公司做安川代理,价格非常好,有机会可以聊聊!QQ:58436930 电话:021-54800534 可以进入本我公司的网站:www.sheng-kong.com

楼主:
我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变频器内部是不是应该有一块存储变频器参数的电路板呢,是不是我把这块电路板拆下来,换到新的变频器上,就不用重新设定参数了呢? 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还有,还有. 我们所用的G7变频器与其他设备连接用的是普通的网路线,而且PLC部分用CP717软体,其中包含了DRIVE 部分,可以用来MONITOR /DOWNLOAD/UPLOAD PARAMETER,十分方便. 可是G5的变频器与其他设备连接用的端口,看起来不是很普通的那一种,而且PLC部分用MPE920软体,没有DRIVE这部分,我又该怎么办呢? 请高手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