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omron 编码器S7-200同连接问题?

楼主(2005-09-15):
主题:请教:omron 编码器S7-200同连接问题? 编码器为OMRON-E6A2-CW5C(100R/P,12-24V)引出四根线, 1)BROWN(12-24vDC)接200的L+ 2)BLUE(0v)接200的M 3)BLACK(out A)接200的i0.0 4) WHITE(out B) 接200的i0.1 200的1M接L+(编码器应为N型)后发现I0.0及I0.1一直为“ON”,转动B编码器输出轴时也如此。 (以上在普通计数器C0及高速计数器HSC0上均如此。人为触发PLC时计数器能正常技数,包括HSC0的各种模式,故可排除软件及设置问题) 编码器不工作能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楼主: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按照您的接线来说是没有错误的,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把编码器的电源接上,然后把黑线和白线从plc上拆下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正常,如果还是常1,那么是您的编码齐坏了,当然,您说的一直为“ON”,转动B编码器输出轴时也如此,也有可能是由于视觉的判断误差导致的,因为脉冲的频率是很快的,用肉眼是无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