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SA-85或PCI-85通讯卡?

楼主(2005-09-15):
施耐德的SA-85或PCI-85通讯卡都要1.8万元,并且容易损坏,为什么不直接使用TCP/IP的网络模块?网络模块只要1.6万元.我是外行,不知道为什么?请名位指教!

网友A(2008-07-17):
SA85和PCI85是给电脑提供一个MB+

网友A:
SA85和PCI85是给电脑提供一个MB+通讯口和plc通讯,当然也可以走以太网,plc那边再加一个以太网模块。选用那种网络通讯这要看甲方的要求和现场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2008-09-09):
SE_AUT说的有理哈!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工业以太网是近年来才用于现场总线控制中,原来的现场总线为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