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人懂CPCI?!

楼主(2005-09-15):
我力请各位专业人士给与分享.

网友A(2006-02-08):
其实接口协议与PCI的基本一样,只是硬件的结构不同.网上有该协议的下载.

网友B:
相对于PCI,CPCI支持热插拔,四点锁紧联结(抗震性强),立式通风,因此可以用在相对恶劣的环境.另外支持前出线和后出线,档次较高.
但是比较贵.

网友C:
CPCI是CompactPCI的缩写即紧凑型的PCI,
1PICMG支持的开放式标准
2兼容PCI总线规范2.1或后继版本
3适用于工业或嵌入式系统的机械架构
4用于恶劣环境的一种优化设计方案,为插拔式针孔连接,支持热插拔

网友B:
CPCI硬件介绍的文章很多,只要搜索compactPCI就能找到,但热插拔编程的资料不多。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实现CPCI的热插拔功能。

/ HsInfo.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clude\ahsm.h"

#define ESC 0x1b

void GetErrorStatus(ULONG retValue)
{
switch(retValue)
{
case InvalidDeviceHandle: printf("Invalid device handle! \n");
break;
case KeInvalidHandleValue: printf("Invalid handle value to kernel driver! \n");
break;
case KeFileNotFound: printf("No such device! \n");
break;
case KeInvalidParameter: printf("Invalid parameter to kernel driver! \n");
break;
case InvalidInputParam: printf("Invalid parameter to dll driver! \n");
break;
default:
printf("System error code = %x\n", retValue);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ANDLE hsHandle;
USHORT usHsStatus, usSlotNumber = 0;
ULONG   retValue;
BOOLEAN bEnum, bLED=0;
char key;

retValue = HSM_DeviceOpen(&hsHandle);
if(retValue)
{
GetErrorStatus(retValue);
return 0;
}

printf("Input slot number:");
scanf("%d",&usSlotNumber);

printf("\n");
printf("         Advantech Hot Swap Testing             \n");
printf("------------------------------------------------\n");
printf(" Press key:\n");
printf(" \t<1> Set LED on.\n");
printf(" \t<2> Set LED off.\n");
printf(" \t<3> Request device extraction.\n");
printf(" \t<ESC> Exit. \n");
printf("\n");

  while(key != ESC)
{
retValue = 0;
key = 0;
if(kbhit()) key = getch();
switch(key)
{
case '1': retValue = HSM_SetLED(hsHandle, // IN, handle from HSM_DeviceOpen
  usSlotNumber, // IN, slot number
  TRUE); // IN, set LED ON
break;

case '2': retValue = HSM_SetLED(hsHandle, usSlotNumber, FALSE);
break;

case '3': retValue = HSM_RequestExtraction( hsHandle, // IN, handle from HSM_DeviceOpen
  usSlotNumber);// IN, slot number
break;

}

// If error, show message
if(retValue)
GetErrorStatus(retValue);

// Get hot swap status of the slot
retValue = HSM_GetHsStatus(hsHandle, // IN, handle from HSM_DeviceOpen
usSlotNumber, // IN, slot number
&usHsStatus // OUT, hot swap status
);
if(retValue)
GetErrorStatus(retValue);

// Get enum status
retValue = HSM_GetEnumStatus(hsHandle, // IN, handle from HSM_DeviceOpen
 &bEnum); // OUT, enum status
if(retValue)
GetErrorStatus(retValue);

// Get LED status
retValue = HSM_GetLED(hsHandle, // IN, handle from HSM_DeviceOpen
  usSlotNumber, // IN, slot number
  &bLED);

printf(" Hot Swap Status= %x   Enum = %d   LED = %d        \r",
 usHsStatus, bEnum, bLED);

Sleep(100);
}

HSM_DeviceClose(hsHandle);

return 0;
}

网友D:
谢谢各位,我也一起学习!嘻嘻!

网友E(2007-01-28):
各位有好资料分享下

网友F(2011-12-14):
麻烦写详细点,需要哪方面的资料,要不这样泛泛而问,别人也只能泛泛而答。

网友G(2014-01-15):
专业定制各种非标背板和机箱

--------------------------------------------------------------------
Suzhou EBRAIN Electronics Co.,Ltd.
苏州惠普联电子有限公司
ChuangYe Bulding 12-4 (2F), No.625 BinHe Road, New District,
Suzhou, China (215011)
苏州新区滨河路625号创业大厦12-4(2F)邮编:215011
Tel: +86 512 6808 7270  6808 7275
Fax: +86 512 6808 7271
E-MAIL suzhou@ebrain.co.jp      URL http://www.ebrain.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