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请教omron cpm2ah高速计数器输入电路

楼主(2005-09-15):
请教omron cpm2ah高速计数器输入电路 原始信号是DC 5V脉冲,欲通过tlp521转换为24V接入高速计数器端(omron cpm2ah的0ch 00\01\03) 但是,接好后有脉冲输入的时候,所接的输入端led不闪烁,测量电压只有0v-8v左右的脉冲输出,同样的电路接给后面的输入端就可以看到闪烁,电压也上升到10V以上 请教原因和正确接法,谢谢!

网友A:
只能接00/01/02,你是不是没有设置好高速记数功能

楼主:
谢谢关心和建议。 我用的是00 01两路作a b相高速输入,03是用来做高速中断响应的,电路类似,所以一起试验的。 而且我已经用5.0的软件设置了使用高速计数器,并把设置传到了plc里。 希望能给出tlp521的输出侧与plc输入端子之间的接线示意图,谢谢!输出侧是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