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延线出膜有一轮轮深色条纹的问题

楼主(2005-09-15):
我单位里一条压延薄膜线,有1#,2#,3#,4#,四只辊筒,分别用四台直流电机拖动,电机是用欧陆590控制的.最近几天发现一个问题,在拉出来的薄膜上对着光能看出一轮一轮的影子,怎么说呢,就是一张门幅为1.5米的塑料薄膜上间隔两公分就有一条颜色深的条带,象是齿轮的影子.在辊筒光亮的表面在运转过程中光线反射出来也看的出3#辊筒似乎有跳动,但拉出来的薄膜厚薄度是均匀的.辊筒轴承是好的,已经检查过,该传动电机是75KW的,用光电编码器测速反馈的,光电编码器也换了新的600线的了.在590的菜单里看出光电编码器转速是很稳定的,操作柜上的数显线速度表也是显示非常稳定的,剩下的就是减速齿轮箱了,会不会是齿轮箱里有毛病呢?里面的轴承磨损是否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产生?还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要是有规律的话,可能是轧辊的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回贴.我可以按照您的提示去找找原因.

网友B:
看看中,下轮的电流?请问你是在哪?能否告知我也是同行! E-MAILL:DOPDINP@126.com

网友C(2010-05-09):
我单位里一条压延薄膜线,有1#,2#,3#,4#,四只辊筒,分别用四台直流电机拖动,电机是用英国CT控制的.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在拉出来的薄膜上对着光能看出一轮一轮的影子,怎么说呢,就是一张门幅为3.3米的PVC薄膜上间隔四公分就有一条颜色深的条带,直通整个门幅,.在辊筒光亮的表面在运转过程中光线反射出来也看的出3#辊筒轮面有析出的条件下,也有一轮一轮的影子,但拉出来的薄膜厚薄度是基本均匀的.辊筒轴承是好的,已经检查过,该传动电机是110KW的,用光电编码器测速反馈的,光电编码器也换了新的了.在控制器的菜单里看出光电编码器转速是较稳定的,操作柜上的数显线速度表也是显示非常稳定的,控制器已经对调过,轴承也已经拆开检查过,4号轮齿轮箱也与2号轮齿轮箱对调过还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C:
想请教一下,乙味看,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我司的情况与您的基本相似。

网友C:
还望各位高手帮忙出出主意看,万分感谢!

网友C:
我的QQ邮箱:
812017096@qq.com
E-mail:btjy19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