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羊进门的时候的温度测量用什么比较好?

楼主(2005-09-15):
用什么能够测到动物的温度呢?

网友A:
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B:
人也隶属动物,不就知道用什么了。 离远的用红外测温。

楼主:
农场 测牛 ,羊等等在他们进门的时候测

网友C:
推荐红外线!!!

网友A:
是不是就牛、羊进门的过程中来测得它们得温度呀?这个问题是有点意思。有几种温度传感器,你先从网上搜一下,看具体那一种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牛羊是一个一个排着对进啊还是一堆乱进还是好多个单入口一起进(一个口进也是每次进一个);是测头还是尾巴?自动还是人工?测量的每个温度要记录存贮嘛?还是有过高或过低的有个蜂鸣或闪光报警。一些现场状况和要实现的功能你要明确。

网友D:
这个问题有意思。呵呵。我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如果不是考虑温度超标不准牛羊入栏,可以将微型温度记录仪放在牛羊身上最有代表的位置,届时取下读数即可。 如果可行,可以考虑一下这款微型温度记录仪,请问您在北京吗?,或许来我们公司看现场产品会更方便。该产品如能满足您的精度和误差要求,使用会很方便。该产品为不锈钢外壳,自带锂电池。产品的大致介绍附后。          概述     【温度自动记录仪】是一种坚固的自主系统,它测量温度并将结果记录在受保护的存储器单元中。它以用户定义的速率记录温度,包括直接温度值和直方图。器件可存储多达2048个等间隔(范围1至255分钟)测量的温度值。直方图提供63个分辨率为2.0°C的数据箱。如果温度了超出用户设定的范围,【温度自动记录仪】还会记录该情况发生的时间、温度停留在允许范围以外的时间、以及温度是否过高或过低。另外还有512字节的读/写非易失存储器,可用于存储【温度自动记录仪】所附物体的相关信息。数据通过1-Wire®协议串行传输,仅需要单根数据线和返回地线。每个【温度自动记录仪】都有出厂时利用激光光刻写入芯片的64位注册号,用来保证其绝对可溯性。坚固耐用的不锈钢封装可防尘、防潮、防冲击。通过使用各种附件,【温度自动记录仪】几乎可安装在任何物体上,包括集装箱、托盘和袋子等。          特性      数字温度计以0.5°C分辨率测量温度      在-30°C 至+70°C范围内精度保持±1°C,详细规格参见EC表。      内置实时时钟(RTC)和定时器,在0°C至45°C温度范围内具有每月±2分钟的精度      根据用户设定的间隔(1至255分钟)自动唤醒并测量温度      在受保护的非易失(NV)存储器中纪录多达2048个连续测量的温度      以2.0°C的分辨率记录长期温度直方图      可编程高温和低温报警门限      当温度超出门限规定的范围时,可记录多达24个时间标记和持续时间      512字节的通用读/写非易失存储器      使用1-Wire协议,通过单条数字信号以15.4kbps或125kbps的速率与主机通信           通过瞬时接触即可完成数字识别和信息获取      唯一的、由工厂光刻和测试的64位注册号(8位家族码 + 48位序列号 + 8位CRC校验码),保证每个器件绝对可溯,因为没有任何两个器件相同。      多节点控制器实现1-Wire网络      基于芯片的数据载体提供了一种紧凑的信息存储方案      附着到目标物体上后仍可存取数据      纽扣外形很容易和杯状探头自行对准      刻有注册号的不锈钢外壳能够耐受恶劣环境      利用自粘胶垫、凸缘栓锁或环扣很容易将其固定      读取器首次上电时进行在线检测应答      符合UL#913 (第四版)标准;绝对安全设备:通过I级, 1区, A、B、C组和指定D区域场合的认证(申请中) 外观: 尺寸:

网友F:
一个羊能买一个片子不?一个羊群可能有上千只羊。 对羊的了解仅限于‘恒源祥’广告的不会拿出来合适的方案。 这个问题在最近比较难、比较难。

网友E:
其实2年以前有个牧业研究所曾经有过一个类似的需求,找我们问过类似的解决方案。只是当时没有合适成本、合适大小的器件而已,早上看到这个问题时突然想起而已。

网友G:
非典 时期 火车站啊 什么地方得入口 有些设备...

网友H:
到底牛、羊的体温,还是表面温度这二者是有差别的。

网友D:
那为什么要测它们的温度呀,难道牛羊出门的时候温度低,就提示饲养员给它们多加草,那温度高怎么办?难道要开空调?呵呵,我都没有这待遇。

网友B:
digi: 哈哈,你这东西不错,如周工所说,那把羊卖了买你的片子然后测狼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