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15KW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05-09-15):
315KW直流电机调速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你能否说得清楚点。

网友B:
电机电压,电流,磁场电流,转速,反馈方式,给定通道,信号组态。。。。。太多了,其他的看说明书

网友C:
你可以看590的使用手册.首先你要把电机的参数,电机反馈的方式和参数输入.再把控制对象的要求,如加速,件速,等输入.最后把需要控制的方式输入,必须与你的接线和操作都一致.你可以打开590的下翻盖,就可以看到重要的设置参数.

网友D:
要设置的太多了,但更具器件性能和使用要求来讲有个有不同的

网友E:
对电机的名牌输入,然后再优化运行

网友F:
goldage说的很是正确,简单,明了,准确。

网友G(2005-10-24):
你需要什么功能呢?

网友H:
基本参数设定,然后跟你设备工艺有关的参数设定。你得说清楚点,别人才能帮得上你!

网友I:
各位师傅,我是刚接触变频器的,现在手上有两台普传PI-168变频器,有一台是别人已设置好的,能正常运,一上电就显示“00  00HZ",但是想看基本参数按何键都没用,按PRG只能看到运行监视参数,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如何操作才能看到基本参数。另一台是我自已装的,也能正常运行,但每次上电都要按一下Run才进入”00  00HZ“,要怎样操作才能使其一上电就显示”00  00HZ“。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smdfl1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