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2PHCPU对中央空调控制温湿度的问题

楼主(2005-09-15):
现用三菱Q系列的过程控制CPU模块Q12PHCPU对中央空调的温湿度进行PID和PI控制,PID的输出信号去控制新风量的的电动调节阀等,效果可靠否?共采用四个PLC站,PLC站之间通过CC-Link总线连接,上位机与其中一台PLC站用以太网通讯,总共的I/0点数就120个(AI:40,AO:20左右,其余为DI、DO),选用Q过程控制CPU模块,主要是基于其PID调节器的类型比较丰富,其控制效果应该会比如FX2NPLC的通用型PID指令要好,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