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压补偿公式

楼主(2005-09-15):
现场的情况是:饱和蒸汽采用涡街流量计测量,给出的是体积流量,现在要在DCS上转化成质量流量该如何做? 温压 补偿的公式是什么?

网友A:
饱和蒸气难于测量,用高中学过的科拉伯隆方程即可 PV/T=常数 压力与温度只需取一项

网友B(2008-11-26):
公式:实际流量=P3*SQRT(C1/(273 P2)*(P1 101)/C2)

参数:

C1:设计温度(K)

C2:设计压力(KPa)

P1:实际压力(Kpa)

P2:实际温度 (℃)

P3:未补偿前流量

实际上不同厂家,温压补偿公式可能也有差别

网友C(2009-08-12):
有没有温度压力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