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远程监测方案

楼主(2005-09-15):
希望对电机运转速度进行远程监测,监测内容为:电机转速、启停次数。监测方式:远程,计算机保存监测记录、可查寻。望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很正常的应用,可以考虑无线方式! 公司网站:http://www.sangrong.com 技术论坛:http://www.sangrong.com/bbs (无线数据通讯论坛)

网友B:
可将电机转速、启停次数系数采集后通过RS232与GPRS DTU全透明无线传输到远程固定IP计算机进行保存监测记录、可查寻等工作。WH-GPRS300 DTU即插即用无线数据传输终端的技术参数介绍: 1、CPU采用ARM嵌入式控制系统 2、GPRS class 10多时隙功能 3、支持GSM900/DCS1800双频 4、GPRS 数据发送中功率为250mA,待机功率小于6mA 5、数据端为标准RS232 DB9接口,波特率可调,默认9600 6、支持TCP,UDP两种传输层协议 7、支持灵活的IP地址和协议及端口配置 8、支持透明传输和简单协议滤波传输可选 9、设计有心跳功能防止网络异常,心跳时间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自由配置 10、终端永远在线,按流量收费,不传输数据不收费 11、基于ARM核嵌入式设计,处理突发性数据传输稳定性极高 12、传输速度最大值:171Kbit/S 13、工作温度:-25℃~ +85℃ 14、相对湿度:95% 15、接收灵敏度:-104dbm 16、发射功率:2w 17、标准电压:+5VDC/1A 18、电压范围:+3.3 ~ +12VDC 19、尺寸:130 X 60X 20mm 20、重量约:450g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联系人:沈 锋 E-mail: ack8899@126.com

网友C:
好像易控微网的RTU比较合适

网友D:
可选择产品很多.1,考虑产品的稳定性,成熟性 2,产品开发周期 3,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