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PWS6600型)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05-09-15):
我现在使用一款HITECH(PWS6000)型触摸屏,由于没有使用说明书,现在我想下载程序(或者上载程序)却处理不了,请问我后面的拨码开关怎么拨才能上载和下载,我得PLC是三菱的,用的是COM2口(25pin)进行与PLC的连接,我还有一个COM1口(9pin)没用,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以跟供应商要一根下载电缆,6600系列不需要设置DIP开关,你在软件中点击上下载程序即可,他自动传输,这是跟原来机型不一样的,比较方便。

楼主:
但是,我上载时总是提示超时,我也很郁闷

网友A:
那你检查一下设置!你是哪儿的

网友B:
换是和1711一样的,作软件,传输时需要把拨码开关的7到下边,如果是山菱的PLC的话,把9和10也拨下来. 其他的可能性就是你ADP软件中的传输设定项的COM口是否正确. 这样你就只管使用就好了

楼主:
hainanren: 谢谢你,也谢谢大家,我把5,6,7,10都打下来了,9没打,影响大吗

网友C:
看看传输设定。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它不断和COM口有关,还和波特率有关,多交流

网友D(2005-10-18):
应该是把DIP5,6大下其他打上。10打下可以进行下载但是与PLC不能通讯。 我现在用PWS-6600S和S7-300(S7-313-2PTP)进行通讯。参数设置好了,但是总通讯不上。真郁闷。你们有相关知识吗?求教!

Wuha!

网友:
DIP5:ON通讯设定依照系统菜单的Config设定为准,OFF通讯设定依照ADP软件设定为准。 DIP6:是否需要开机密码 DIP7:ON开机进入系统菜单,用于调试。OFF开机直接进入用户程序 DIP8:密码相关 DIP9:ON:COM1口为RS485;OFF:COM1为RS422 DIP10:ON:COM2口为RS485;OFF:COM2为RS422

网友E(2007-06-21):
我现在在用HITECH的一款PWS6600S-S的人机,想和三菱的Q02HCPU连接,但总会出现COM2通讯错误,无法连接,希望高手指点,如何通讯。万分感谢,特急!希望把连接方法发到我的邮箱:jeans.w@163.com

网友F:
我现在在用HITECH的一款PWS6600S-S的人机,想和三菱的Q02HCPU连接,但总会出现COM2通讯错误,无法连接,希望高手指点,如何通讯。万分感谢,特急!希望把连接方法发到我的邮箱:jeans.w@163.com

应该是DIP10 和com2参数设定问题啊!

网友G:
HITECH后面的6号拔到OFF就可以了,其他的和上下载没有关系,6600S-S我用过,我电话免费接听,你可以打过来试试13798527173

网友H(2008-03-03):
请问哪位大侠,用PC跟PWS6600S-S的COM1通讯时,连接线怎么制作?ML0121@163.COM

网友I(2008-11-08):
请问各位1711的COM1和6600的COM1是不是同一根编程线呀?

网友J:
呵呵;1711的COM1是25PIN的,不一样的;

网友K:
无锡市云川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wxcmc.com/ ) 专业生产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变频驱动等产品。

现公司为回报社会,低价供应单色3.7英寸文本显示器,每台仅需260元。

该产品性能优越,可直接代替OP320-A和MD204L,支持多种PLC,支持自由通讯协议。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所有产品拥有自主产权,可为众多客户做贴牌、代工。

欢迎广泛合作。15995251931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关于应该是把DIP5,6大下其他打上。10打下可以进行下载但是与PLC不能通讯。我现在用PWS-6600S和S7-300(S7-313-2PTP)进行通讯。参数设置好了,但是总通讯不上。真郁闷。你们有相关知识吗?求教!

和西门子300通讯确认两边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通讯线是否ok,再把控制区状态区删掉试一下。

网友:
1711及32系列通讯口都是male ; 6000系列通讯口都是female,所以他们的线是不同的

网友M(2009-02-13):
我把5,6,9,10打下,其他打上,不能和FXPLC通讯

网友J:
下载时用COM1或COM2都可以,但必须在屏上设置好用哪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呵呵;1711的COM1是25PIN的,不一样的;

1711和6600的com1口是一样的,都是9孔。

网友N(2010-07-27):
我是以前1711的程序 我用ADP6打开程序,软件自动转换为6600的程序后我下载到6600的屏里,结果有些字没有显示,请指教我该怎么弄!!

网友O:
估计是用了自定义的用户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