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数据库的比较

楼主(2005-09-15):
实时数据库性能比较表 特征 iH PI eDNA InSQL 管理 用户图形界面 是 否 是 是 瘦客户端管理 是 否 否 否 Windows管理程序 是 是 是 是 DOS命令行界面 否 是 否 否 管理界面 是 是 (OPC) 是 是 性能和可量测性 服务器十万点采集 是 是 是 否 基准数据存储率 20,000+ 20,000+ ~4,000 数据检索率 (values/second) 20,000+ 20,000+ < 4,000 < 4,000 100毫秒最小扫描时间 是 Some I/O 否 否 支持每毫秒分辨 是 是 否 否 死区压缩 是 是 Huffman压缩 是 斜率压缩 是 是 否 远程数据时间同步 是 是 否 否 多时区支持 是 是 否 否 方便的利用正确的时间标签插入以前的数据 是 是 否 否 能否被任何HMI/SCADA利用 是 是 否 否 支持非微软操作系统 否 是 否 否 客户端工具 Excel 加载宏 是 是 是 是 HMI (人机界面) iFIX ProcessBook eDNA View InTouch 基于WEB的趋势及诊断 是 是 是 是 数据采集 iFIX/FIX等HMI/SCADA监控软件 是 是 否 否 OPC 是 是 是 是 CSV/XML 是 否 是 否 存储转发功能 是 是 否 否 存储 & 追溯 机制 是 是 是 否 企业连通性 OLE DB 是 是 是 是 支持的数据类型 离散量 (On/Off, Red/Green/Yellow, etc.) 是 是 是 否 浮点数 (2 字节) 是 否 否 否 单整型 (32 Bytes) 是 是 是 是 双整型 (64 Bytes) 是 否 否 否 单浮点 (32 Bytes) 是 是 是 是 双浮点 (64 Bytes) 是 是 是 否 可变长度字符串 是 是 否 固定长度字符串 是 否 否 最大长度字符串 无限 976 char. - BLOB (二进制对象) 是 是 否 最大 BLOB 大小 无限 976 Bytes - 其它特征 侦听跟踪 是 是 否 否 电子签名 是 否 否 否 存储标签注释 是 否 否 否 计算采集器 是(v2.0) 是 是 否 服务器至服务器采集器 是 (v2.0) 是 否 否 手动输入设备数据 是 是 (v2.0) 否 否 性价比 好 好 差 比较差

网友A:
能否详细一些?可否发邮件讨论? maldinis@yeah.net,先谢过了!

网友B(2005-11-10):
有严重问题, 看来楼主是GE的枪手.

网友C:
在实时数据库的技术层面上,我们不应该盲目崇洋媚外,其实国内同类产品毫不逊色国外,比如紫金桥实时数据库产品.

网友D:
楼上的

紫金桥的数据库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时数据库吗?
如果是的话,参照楼主的表也列一下你们的参数,呵呵

网友E:
controller说得没错,一定是。列表的参数就没有以下几个重要指标。
数据库:
开放性:哪些客户端可直接访问?还是要用指定方式?
        是否具有关系型特性?
        可否读取并存储来自其他软件、数据库的数据?
数据存储:用何种压缩机制存储?压缩率是多少?
可靠性:是否支持冗余?何种冗余?如:Cluster?
        是否支持多线程,多CPU?
        是否支持数据源冗余切换?

HMI:
速度:  数据更新速度
        画面切换速度
技术基础:是否支持 COM,DCOM,.NET等技术
可靠性:是否支持数据源冗余切换?

等等

网友F(2006-02-21):
楼主所发帖子有问题,所言不真。我使用过实时数据库PI和eDNA,Pi用过半年,eDNA用过两年。iH刚接触。对楼主所列出的特点不敢认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G(2006-06-18):
infoplus.21也还可以,怎么没有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