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ADR是用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2005-09-15):
PPI-ADR是用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PPI接口物理特性为RS485,可在三种方式下工作: 一、PPI方式 PPI通讯协议是西门子专为S7-200系列PLC开发的一个通讯协议。可通过普通的两芯屏蔽双绞电缆进行联网。波特率为9.6kbit/s,19.2kbit/s和187.5kbit/s。S7-200系列CPU上集成的编程口同时就是PPI通讯联网接口。利用PPI通讯协议进行通讯非常简单方便,只用NETR和NETW两条语句即可进行数据信号的传递,不需额外再配置模块或软件。PPI通讯网络是一个令牌传递网,在不加中继器的情况下,最多可以由31个S7-200系列PLC,TD200,OP/TP面板或上位机(插MPI卡)为站点,构成PPI网。 二、MPI方式 S7-200可以通过内置接口连接到MPI网络上,波特率为19.2k/187.5kbit /s。它可与S7-300/S7-400 CPU进行通讯。S7-200 CPU在MPI网络中作为从站,它们彼此间不能通讯。 三、自由通讯口方式: 自由通讯口方式是S7-200 PLC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功能。它使S7-200 PLC可以与任何通讯协议公开的其它设备、控制器进行通讯,即S7-200 PLC可以由用户自己定义通讯协议(例ASCII协议)。波特率最高为38.4kbit/s(可调整)。因此使可通讯的范围大大增加,使控制系统配置更加灵活、方便。 任何具有串行接口的外设,例如:打印机或条形码阅读器,变频器,调制解调器(Modem),上位PC机等。 S7-200系列微型PLC,用于两个CPU间简单的数据交换。用户可通过编程来编制通讯协议,用来交换数据(例如:ASCII码字符),具有RS232接口的设备也可用PC/PPI电缆连接起来进行自由通讯方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