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9-15):
请问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频电机多个电风扇

楼主:
这个我知道,多个工频的冷却风扇保证在低转速时有足够的冷却风,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区别吗?

网友A:
有很多要求请查有关资料!!

网友B:
普通电机与风扇同一电源大概也同轴运行,变频电机风扇独立电源供电,变频的轴强度方面比普通电机好点。

网友C(2005-11-02):
 变频电机除了多个散热电风扇外,他的励磁绕组也比普通电机匝数多,线径粗!

网友D:
领教了!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E:
到《变频器与调速》论坛去看看,那里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肯定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F:
从效果上看,可能变频电机在用作矢量控制的时候更不容易发热.

网友G:
变频电机要求在低速\高速时有良好的散热,因为高次谐波的原因其绝缘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