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关于4472b

楼主(2005-09-15):
本人在工作上刚刚接触测试方面知识 在某贴中看到:"直接用NI-PCI-4472, 4472是专门面向于声音和振动领域的卡。24位精度,内置ICP调理(就是说你不需要另外购买电荷放大器做信号调理)" 请问,这里所指的"内置ICP调理"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比如我要做一个关于震动加速度方面的测试,我只需要将传感器引线直接接在4472b的输入端就可以了?其他信号放大、调理的可以由labview通过软件设置完成? 谢谢

网友A:
4472可以驱动ICP(集成电路放大器)传感器。 压电传感器分为电荷型和ICP型。一般电荷型的传感器要使用电荷放大器,是高阻测量链。ICP将阻抗变换器集成到传感器里面,出来的信号所低阻的。外面的ICP条理到传感器就是一根同轴电缆,信号和供电都是它。 如果你使用4472,你要配接ICP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省去外面的调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