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R-J2S替换MR-ST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5-09-15):
请教各位大师: 在用MR-J2S伺服系统替换MR-SA速度伺服系统时,原MR-SA伺服驱动器的输出FPA,FPB信号在MR-J2S伺服驱动器上对应的是哪几个输出信号?如没对应的,应怎样解决?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信号针脚,你在j2s针脚里面找一个对应的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6-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不我要改代的为MR-H200AN 正在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