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通过调节电压控制风道内的温度

楼主(2005-09-15):
本人做实验需控制风道内的温度为某一设定值(0-500℃之间),误差可为±0.5℃,风道前端用电阻丝加热,三相动力电,风速是定值。希望通过调节电阻丝两端的电压来控制温度(不知是否需要购置特殊的变压器),现诚恳地向大家请教,希望有达人帮忙看看用什么方案解决,需要购买哪些仪器设备。最好能购买到成套的系统。望能详细解答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dzch:你好 你提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但不知负载功率多大?(以便选型)再配置我们的SR23或SR253的岛电温控表就可以.详情请联系qxz-xmd@126.com

楼主:
功率大概25KW

网友B:
用个热偶的传感器配个PID调节仪表不就搞定了,如果想用计算机或其他上位机控制,仪表要个带通讯接口的。 zhangbo000000@yahoo.com.cn QQ;195495513

楼主:
那是用温度开关好呢还是PID调节好啊?

网友B:
dzch:问题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