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楼主(2005-09-15):
我有一台西门子440 ,4KW 。我用端子一运行就报A9022。这是个什么报警啊~ 谁知道?怎么回事呢?希望给予指导~!

网友A:
A0922,表示空载报警,你没有接电机吧,或者电流检测坏

楼主:
错了,是 A0922 ,带上电极一样报警A0922.而且根本就没有一点输出电压.

网友B:
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A:
那要查驱动,没有电压输出就更不可能有电流,A0922是根据电流检测得出的

网友C:
如果是A0922,你可以先在变频器的面板上操作,看怎么样,然后去端子操作.

网友D:
440变频器当不接负载时启动或负载太小时都会出现A0922。这属于正常显示。。

楼主:
我的驱动好象没有工作,3相都输出.晕

楼主:
驱动 光藕 HCNW4506 用什么型号能替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