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问题,老因为这个导致系统停止工作

楼主(2005-09-15):
提示信息如下: “An exception has occured in your CP ! Please write down the <Internal Info string> and contact the hotline for CP5613/CP5614 To continue you have to reset your CP ! The internal CP data is written in the file: C:\SIEMENS\SIMATIC.NET\CP5613_CP5614\Logfiles\EXCP_CP1.bin ! " 一般2周发生一次,好像都是白天发生,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一般重启才解决。我主要是一个电源模块,一个ET200模块,加一组DI,DO,AI,AO模块,通过Profibus 连接ET200和CP5613的通讯卡,就用到西门子的这点东西。求教大家了。 内部信息字符串是 “B_Protection DW_Para1:0x0 DW_Para2:0x0 "

网友A(2009-03-28):
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B:
CP5613/CP5614出故障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C:
CP5613/CP5614配置文件丢失,要重新装配置文件

网友D:
很有可能是通讯模块的几个通道坏 你最好单个通道 测试下

技术交流QQ:2512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