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报警

楼主(2005-09-16):
请教.6SE70 报F082 和F083 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通讯故障,TB/CB通讯失败,检查TB/CB,包括连接和参数P722设置.

楼主:
TB和/CB 是和主控板在一起的扳子吗?电源板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B(2006-11-30):
看P722的参数说明
增加P722和P695的值,P781同时也要调整
检查TB/CB,
三个LED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C(2007-02-07):
检查DP插头是否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自动化方面的事,看看那三个灯是不是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