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干式电力变压器和油浸电力变压器哪个过载能力高?

楼主(2005-09-16):
求教:干式电力变压器和油浸电力变压器哪个过载能力高?

网友A:
应该油浸电力变压器过载能力高吧

网友B:
由于散热方式不一样,所以油浸式要强于干式!

网友C:
油浸电力变压器过载能力高,其变压器油的温升速度比风冷要慢。因而过载能力高一些。

楼主:
有无具体的数据?

网友D:
同意是油浸式的过载能力高!

网友E:
干式变压器一般标定两种额定输出能力: 自然冷却100%的输出能力 强迫风冷150%的输出能力

网友F:
任何电力变压器都不能长期过载.效率能达到85%就不错了.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G:
当然是油浸式的啊

网友H(2006-01-26):
在没有强制冷却的相同环境情况下,油变的过载能力要高于干变

网友I(2006-07-28):
油浸式强了。

网友J:
同意
油浸式的过载能力高
且油浸式因过载产生故障,可以拆开变压器掉芯维修
干式变压器故障率低,维护工作量小,但是一旦发生故障,
一般不易修理

网友K:
还有干式变压器一般体积稍小些,价格低些,但电压等级不能做的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