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5v/500mA电源器件的选择!!

楼主(2005-09-16):
请教:5v/500mA电源器件的选择!!假如用L7805则发热太大,不知可行不??

网友A:
你具体的应用是怎样的呢? 如1.输入电源是什么? 2.应用在什么场合? 3.带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本来L7805能达到1.5A,可是当用到200mA就很烫,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发烫当然有影响,你输入的电压大,在块子上产生的损耗多啊! 2.你前级输入的电压是多少?通常前级输入电压大于9V,你使用的电流达到160mA就会发烫。将前级电压降到7.5V效果不错。 3.换用DC-DC模块也可以。 给你一个网址:www.mornsun.cn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小狼!! 再请教,电流是170ma,只要降低电压到7.5v就可以减少热量吗?? 我要用78h05呢??也是如此吗??

楼主:
再次感谢小狼!!